[焊接] 焊机到了,试试手,看看能不能驾驭得住!

楼主(2024-10-22):
买的东成焊机到了,试试手。
2.0的细焊条还没到,用的5.0的焊条,呲啦一声,就起弧了,非常好焊。就点了几下,也不是专业焊工,上次摸电焊机还是读书的时候金工实习。

总得来说,又置了一个小玩意儿。

等2.0的小焊条和变光面罩到了再玩。

最后一图左边41的套件包谁买谁后悔,太垃圾了。不如狗多多一样一样的单买。

网友A:
东成也出焊机了?焊把线是原机配的吗?是纯铜的还是铜包铝的?

网友:
看到你的贴子,跟风买了一台。暂时用不上,配件先不买等需要时再配

网友B:
5.0焊条都能焊,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成也出焊机了?焊把线是原机配的吗?是纯铜的还是铜包铝的?

第一个问题:东成一直有焊机,我看工地上都有很多人用。
第二个问题:原机是单机,没附件。附件是另外单独买的,41元,同一个自营店铺。
第三个问题:铜包铝的线,刮开看了的。

总结一下:焊机可以,附件包非常不推荐,虽然41元给你配齐,但很多东西都是垃圾(说话比较粗糙)
特别是线,去淘宝或者PDD买16个平方的铝线比这个12个平方的要强,而且还便宜。
面罩不行,直接扔,需要另外购买。
接地夹估计用不了几次,需要另外购买。
哪个敲渣锤简直就是搞笑的,还不如自己焊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焊条都能焊,可以了

用5.0的焊条,这个接地夹发热。
我是准备只用2.0和2.5的焊条

网友:
这玩意一般驾驭不住,使用场合少,也有技术要求

网友C:
可以拆开欣赏一下内部做工吗?

网友:
这不就和锂电池点焊差不多嘛,也就电流大一些,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东成一直有焊机,我看工地上都有很多人用。
第二个问题:原机是单机,没附件。附件是另外单 ...

第一次看到东成焊机,东成工具倒是见了不少,我以前300多买了套蓝精灵家用的小电焊机,它自带的套装也很垃圾,焊把线铜包铝的,面罩夹子什么的也很垃圾,最后不得不自己再花了100多买线和配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东成焊机,东成工具倒是见了不少,我以前300多买了套蓝精灵家用的小电焊机,它自带的套装也很 ...

有没有可能机器不挣钱或少挣钱,附件挣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拆开欣赏一下内部做工吗?

就是普通的单板焊机,抖音上很多拆机视频

网友:
我也弄有一个这种焊机,家用焊得相当少,但得有,刚刚修复自行车挡泥支架,焊得难看,但难焊上,准备做一个电视机挂架,自己弄扎实,网上薄还贵。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长时间焊3.0焊条,我一个巴掌大的机器还能长时间焊3.0焊条!

网友:
看别人焊接戳戳点点

网友:
技术要求是有的。实践出真知。

网友:
用2.5焊条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机器不挣钱或少挣钱,附件挣钱

成年人不做选择题,商家说他两个都要挣。

网友:
成年人不做选择题,商家说他两个都要挣。

网友:
电焊要技术,好好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