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摄像头,用来照看家中独居的老人

楼主(2024-10-22):
想买一个摄像头,用来照看家中独居的老人。不知道什么品牌型号比较合适……

网友:
海康 大华 360 TP 小米 反正要求不高,百十来块钱都能搞定

网友:
要带能通话的

网友A:
萤石,无线带双方通话

网友:
感觉用小翼管家的360摄像头比较稳定清晰,使用五年了都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萤石,无线带双方通话

这个我买过好几个了,竟然感觉到质量有问题

网友:
放室内还是放户外?有线还是无线?品牌还真不是难点,按销量买就可以了,我是因为不喜欢装太多软件才选的小米

网友:
有那种带显示屏的摄像头,双方都可以看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买过好几个了,竟然感觉到质量有问题

萤石的我也用过几个,有几个坏了。

坏的情况有遇到两种
1、树脂镜片老化,导致不能用
2、云台塑料齿轮磨损,云台失效

网友:
回复一下楼主的问题

家里老人看护,还得是海康的萤石、大华的乐橙这类头部企业的产品

建议上4K的,实际使用才会了解到,清晰度也是很重要的,然后高阶的产品,支持的功能也较多,比如手势回应,挥挥手就能发起通话。

安防安防,用到一次就超值了。

网友:
7天无理由可以退货的买几个回来测试    挑性价比最高的那个

网友:
这个不错啊  等大神补充

网友:
小米的应该不错

网友:
1、可以双向通话
2、带云台可以转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萤石的我也用过几个,有几个坏了。

坏的情况有遇到两种

我家里买了3个,用了五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放家里,不知道有没有可以用网盘存储的摄像头。

网友:
建议上4K的。

网友:
搞10几年的电脑我会告诉你 海康 大华、海康的齿轮一般般  大华还行 但是现在价格透明化  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买俩个,一个坏ζ不用干里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