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教,绿联电源适配器怎么无损拆开外壳?

楼主(2024-10-22):
手头有个绿联电源适配器,220V输入,两个DC5V2.4AUSB输出口,两个DC5V1AUSB输出口,现在四个输出口均没有输出,想在不破坏原有外壳的情况下拆开看看能否维修,苦于找不到拆装卡扣,又不想动用小锯片锯开,有知道怎么打开的吗?谢谢啦!

网友A:
上台钳,慢慢沿着外壳边缘挤压,裂开小口了再慢慢撬,不要用锤子包裹毛巾砸,可能会震坏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台钳,慢慢沿着外壳边缘挤压,裂开小口了再慢慢撬,不要用锤子包裹毛巾砸,可能会震坏变压器。 ...

可以先放到冰箱冷冻几个小时,然后再按照你的方法试试。
这种超声波焊接的,做不到完美无损开壳

网友:
能够完整的拆开就很不错了,无损是不是想多了。

网友:
直接大锤八十搞定

网友:
超声波无损,不太可能

网友B:
建议破坏外壳拆解,直接3D打印个新外壳替代

网友:
真巧,昨晚刚砸了一个2口的,没办法,只有大锤,第2锤就开了,居然很完美,扣回去还能用
你这个估计砸出来不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破坏外壳拆解,直接3D打印个新外壳替代

得有三迪打印机

网友:
目测无损有点难度

网友:
杂牌有可能无损拆解,正规品牌的能不损坏电路板拆开就不错了

网友:
沿接缝插薄刀片,这个里面是卡扣的。

网友C:
沿缝隙用薄刀片清理一下,然后滴解胶剂,用电动牙刷轻触壳子,使解胶剂能更好的慎入,几分钟后就开始翘吧。
要不就买或自制用电烙铁加热的刀片,加热沿缝隙插入。
好像也有那种超声波的刻刀,不知道拿电动牙刷改装,能不能行,沿着缝隙切掉里面一圈塑料。这事我干过,小电磨0.5的钻头打孔,然后拿刻刀划。那时候特希望有一种锯片口的薄刀片。

网友:
只能沿着缝隙慢慢翘,开开一点就好办了。

网友:
现在的许多产品设计很无语,就不想让你修,即使有卡扣也做不到无损。去年我拆一个显示器,发现有卡扣已经断了,应该是上次送修售后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沿缝隙用薄刀片清理一下,然后滴解胶剂,用电动牙刷轻触壳子,使解胶剂能更好的慎入,几分钟后就开始翘吧。 ...

感觉拿烙铁加热片这招应该可行,谢谢!

楼主:
实在话!要有3D打印机的话,几乎不用考虑怎么拆解

网友D:
这种大厂的,无损打开是不可能的了,电路板不出问题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大厂的,无损打开是不可能的了,电路板不出问题已经很不错了

也是,实在不行就用电摩带小圆锯,慢慢沿合并线切开。

网友:
超声波焊接的 无损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