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美的轻音电水壶底座(Midea MK-Y15X-J)

楼主(2024-10-22):
水壶漏了 剩下个底座拆开看看

背面铭牌

拆开,有功能的还挺复杂

耦合器

多的线应该是热电偶检测温度

主板。做工不错可控硅带散热

触摸开关,指示灯挺长

背面,显示触摸功能多合一就一个芯片搞定,反光涂抹了三防漆做工真挺好的。

end

网友:
确实很规整

网友:
大牌值得信赖!

网友:
这么新

才用了一两年就坏了

网友:
带单片机的,坏了不好修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做工还挺好的

网友:
只是拆,不用修。

网友A:
底座接触环越多,加热受损可能性越大,维修难度越高

网友:
这是养生壶的底座,我那个美的电水壶和底座接触有点问题了,没修。仍在库房里了。

网友:
触摸感应的吧

网友:
这品牌的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座接触环越多,加热受损可能性越大,维修难度越高

放心使用吧。最外圈的是接地,一对220v触点,一对温度引线触点。这种水壶最大功率800瓦,正规的产品不容易坏。
最近发现,不同品牌,接口一样,触点定义一样,可以通用。就是壶底的感温探头阻值不一样,水温不好控制

网友:
美的电器做工不错

网友:
跟这个帖的养生壶很像!

修一个不能加热的养生壶 - 维修达人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7093780

网友:
看着工艺还可以,规整

网友:
不敢用这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