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鸿运扇/转页扇 改造 直流无刷电机,D轴逆转 CLK调速

楼主(2024-10-22):
转页扇(鸿运扇)改直流无刷电机的帖子比较少,我看到的都是电机顺转的落地扇,所以分享一下改造过程。

转页扇由于轴向后安装,需要找D轴逆转的直流无刷电机
大部分都是顺转,找到这个转向和轴长都刚刚好,不用换轴

接着就是调速板,这个电机是CLK调速,和普通的PWM还不一样。
这个店配的板,频率是CLK 50-490HZ,但太长了而且贵,我得另找。

全网就闲鱼这家有卖, 55-500HZ 的,尺寸合适:

铁网笔筒:

尺寸刚好,铁底的:

开好轴孔及螺丝孔。

我只有 10MM 钻头,轴孔不够大,怕以后卡到动轴承,用螺柱垫高了一点:

上机预组:

电源用的 22v 1.23A (27w),某废弃路由的。
图中的5v继电器本来用于原转页电机的,后来没用上。

全部装上就是这样,调速板直接在原来的档位位置上:

调速板本来有开关功能,但关后
(1) 开关电源仍在供电;
(2) 原转页电机是 220v 的,要停转得用到继电器

所以我想了一下,买了个微动行程开关。
拼多多就是好,几毛1块的也包邮。

旋钮转到零档的位置时,扎带的接头突起部分会触发微动开关断电

调整并固定微动,旋钮转到这个位置,就是零档,微动按下,其他位置微动松开, 220v开始通电:

改造后外观上看不出任何区别,转页和定时功能仍保留:

比较舒适的转速功耗10-15w,满速 24w,太猛了一般用不上。

网友:
这电机我也有,可是没劲折腾啊

网友A:
我觉得这个调速版可以自己做一个,你那芯片是555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调速版可以自己做一个,你那芯片是555呗

几块钱还自己做啊,零件单买都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块钱还自己做啊,零件单买都不行吧

零件一般都是用红包撸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点赞,我同款电扇,不过是遥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调速版可以自己做一个,你那芯片是555呗

我的调速板是用MCU+编码器做的,还是买的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调速板是用MCU+编码器做的,还是买的省心.

这种耐用,哈哈

网友:
风肯定大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调速板是用MCU+编码器做的,还是买的省心.

高手,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块钱还自己做啊,零件单买都不行吧

555电路还需要花钱?到处有的拆,

网友C:
神一样的结果。

网友:
直流无刷电机应该是标准尺寸,不然更换有一定难度

网友:
做的不错。又能用好久了,谢谢分享

网友D:
电位器带开关的,用电位器的开关,不用买行程开关。把电位器拆下来,调速三根线飞线过去,开关飞线到电源处,板子上面的开关短接OK了。

网友:
改装效果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神一样的结果。

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带开关的,用电位器的开关,不用买行程开关。把电位器拆下来,调速三根线飞线过去,开关飞线到电源处 ...

有道理,只是不太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