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AC 8DDK,量产了好多个版本才能搞定

楼主(2024-10-22):
3267AC量产8DDK,量产了超过10个版本才搞定,速度无所谓了,只要放车上听歌,所以才搞这么短的,长的好多车不方便啊

网友:
相当不错了

恭喜

楼主:
其实车载音乐对速度不重要,只要是体积,量产的时候用的这个版本

网友A:
这种铁壳的能有这速度,真的不错

网友B:
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花掉的时间和精力对的起最终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花掉的时间和精力对的起最终的结果。

是啊!现在除了做个PE启动盘,还有做个车载音乐U盘,就很少动手了,感觉现在很少人玩这个了,越来越冷清了

网友C:
这速度,听歌都是巅峰

网友:
现在的人都是玩手机,电脑用的时候少了,U盘更是很少使用了,只有专业的人员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铁壳的能有这速度,真的不错

铁壳的外表,东芝的内芯,3267听车载音乐可以了

网友:
速度还可以

网友D:
这速度也是正常范围内,3267AC主控没有AB AE主控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速度也是正常范围内,3267AC主控没有AB AE主控好用的

除了固件难找,其他差不多

网友E:
请教一下LZ,量产需要试不同版本的工具吗?也就是说相同硬件下,可能有的工具可以量产,有的不可以?

网友:
这个速度也不错了

网友:
3267AC主控本来就没有AB AE好找量产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LZ,量产需要试不同版本的工具吗?也就是说相同硬件下,可能有的工具可以量产,有的不可以? ...

是啊!会改工具的大佬就一般是用一个使用惯的版本改,我们不会的一般就是不成功就换工具版本换到成功为止,哪怕有时候过了一年还在换,有时候成功了也会换个版本量产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速度,听歌都是巅峰

速度无所谓了,只要的是这个板小,带个小铁外壳不错

网友F:
套个卡哇伊的外壳,插车机上还能当个小饰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套个卡哇伊的外壳,插车机上还能当个小饰品

范主的眼光独到平常一定很受美少女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