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说一个WIN10反人类的地方,关闭win10 任务栏窗口预览的步骤

楼主(2024-10-22):
win10虽好,但是总有不利于使用的反人类设计,好在可以设置,这也是比较好了的,
作为开发人员,经常会开好几个窗口,但是win10的预览很不好,设计的就是娱乐用途一般,因此必须是把他关了
一下步骤亲自实验可用。 1、按下win+s搜索控制面板,打开控制面板; 2、在控制面板中点击 “系统和安全”-系统-高级系统设置-设置(性能),将启用速览关闭。 然后查看一下是否不显示了,如果还是现实的话继续按下面方法修改注册表,修改之前大家记得备份一下在进行操作,防止错误修改引起系统错乱。 3、WIN+R调出运行,然后输入 regedit 回车进入到注册表编辑器;

4、依次展开: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Advanced; 5、创建一个名称ExtendedUIHoverTime 的 32位DWORD值,将其值设置为9000; 6、接着展开: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Taskband 7、创建一个名称NumThumbnails的32位DWORD值,数值数据保持默认 0 即可。 设置完成后按下ctrl+shift+esc 打开任务管理器,找到“资源管理器”,选中后点击“重新启动”按钮即可。

本文参与 腾讯云自媒体同步曝光计划,分享自作者个人站点/博客。原始发表:2019/10/15 ,如有侵权请联系 cloudcommunity@tencent.com 删除

网友:
没觉得啥不好

网友A:
纯正的win10根本没有控制面板,你那版本太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正的win10根本没有控制面板,你那版本太老了。

11都有呢,10会没有?只是隐藏了

网友:
Winnows早被那个微软光头总裁搞的不像样了!

网友:
用习惯了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正的win10根本没有控制面板,你那版本太老了。

win10是有控制面板的,每次安装完系统,我在搜索里搜“控制面板‘,然后选固定到“开始”,方面以后不定时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