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可充电锂电池没有电压的挽救

楼主(2024-10-22):
这种1.5v锂电池因为长期放置失去电压,也就是“饿死了”。先不要扔,可以用下面的方法尝试挽救:

将没有电压的电池与正常电池并放在一起,以下面这个充电器为例,我试了一下是左边两个为一组,右边两个为一组,放置较长时间,要注意给正常的电池补电!

放了比较长时间,(其实是我放那里没注意)
发现又可以正常充电了:

网友A:
你这是饿晕了,不是饿死了,饿死的话就没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饿晕了,不是饿死了,饿死的话就没救了

电池饿,人也饿

加元都是负的

网友:
强制充电或许还能一救

网友:
正在等抢救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饿晕了,不是饿死了,饿死的话就没救了

二○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网友:
应该是里面的保护板起作用了,否则没救。

网友:
这种恒压电池的电流输出一般般,家里也有4个购回来就吃灰

网友:
这种1.5v锂电池,有的自放电有些大,闲置需要定期补电。

网友:
1.5v锂电池里面降压板将4.2v转为1.5v势必存在转换率的问题,中间的损耗无可避免,倒不如直接用镍氢电池算了,虽然电压低但是自放电低也是一个优势,不怕放坏,偶尔记得补下电即可,爱乐普和倍特力都是一个好选择,双十一领点券购买也挺实惠,推荐购买。

网友:
饿死了再充电容量也会大幅度降低的

网友:
这个充电电压是1.5还是4.2?

网友:
中间两节大的是什么电池?1.5V的碱性电池,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