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后备箱太暗?日产轩逸经典后尾箱加装LED灯条

楼主(2024-10-22):
原车是灯泡的,已经换成LED,不是很亮,昨天刚改了脚窝灯,今天买的12V长条型照明灯到了,价格实惠8元包邮,拆开把线换成防水快拆接头,取电从尾箱灯接出,照明灯自带按键开关,有需要时开启,平时使用小灯就好。考虑还是使用免钉胶粘贴灯条,免打孔,也不会有异响。

网友:
这个灯比较实用,很多车的尾箱灯太暗了

网友A:
夏天太阳晒,高温必脱落,免钉胶粘贴不可取,用AB胶或704加固

网友B:
用啥免钉胶,用两块强磁吸上去多好,随时都能拿下来

网友C:
看着效果还不错,不知道防水效果如何?有些LED的铁基的,受潮后会生锈。

网友D:
多出好几个挂钩

网友:
想法不错,马上把多余的灯带可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夏天太阳晒,高温必脱落,免钉胶粘贴不可取,用AB胶或704加固

主要是灯质量一般,所以考虑车内不打孔,怕以后麻烦,在如果没固定好会有异响,灯轻用免钉胶因该没问题,后期看使用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啥免钉胶,用两块强磁吸上去多好,随时都能拿下来

灯是铝合金的,灯板和壳很紧,里面不好上磁铁,当时也没考虑清楚,给你一说,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啥免钉胶,用两块强磁吸上去多好,随时都能拿下来

灯是铝合金的,灯板和壳很紧,里面不好上磁铁,当时也没考虑清楚,给你一说,以后有机会把线加长点,装上磁吸,可以拿出来外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效果还不错,不知道防水效果如何?有些LED的铁基的,受潮后会生锈。

装在车内因该防水,本想装尾箱盖上,这样灯光照的更高,但看了上盖,不好固定,简单固定门的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出好几个挂钩

是的也是自己买的加装,平时挂菜什么,不易脏,也不会漏水滴,还是很实用,最里面两个不知道那剩的架子勾,固定下,挂点包包什么,因为里面空间大,利用率不高,有勾可以挂点常用东西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

网友E:
我很好奇这个灯粘在哪? 顶棚还是尾门,我的奇骏早就想改了,不知道粘哪方便

网友:
我是直接上1米的12V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很好奇这个灯粘在哪? 顶棚还是尾门,我的奇骏早就想改了,不知道粘哪方便 ...

后尾箱门那,具体看照片

网友:
接线的图拍下更好

网友F:
直接把原来的灯改一下就行,我的车是SUV,灯在左手边,原本只是个普通灯泡发热大还不亮,改个带恒流的LED,4颗灯珠非常NICE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把原来的灯改一下就行,我的车是SUV,灯在左手边,原本只是个普通灯泡发热大还不亮,改个带恒流的LED, ...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我也贴过 就是很便宜的裸灯条  直接拿透明胶粘在后备箱内侧了 两根线插原来的灯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