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各位大佬,求教MAS0902a+04T的颗粒怎么开卡

楼主(2024-10-22):
光威悍将1.5T掉固件了
网上找了固件DCMFCCPC.BIN和一堆MAS0902A-B2C的工具,但是没一个工具能识别04T的颗粒,有固件也不知道怎么使用
颗粒丝印:29F04T2AWCMG4
Auto Detect读取的信息如图:

求问如何使用这个固件,或者应该下载哪个工具才可以识别这个颗粒。

楼主:
附上找到的固件

网友:
开1T,L06B的有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L06 B0K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Maxio/MAS0902/%E8%81%94%E8%8A%B8MAS0902%E4%B8%BB%E6%8E%A7V2% ...

下载了以后少文件好像没法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06 B0K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Maxio/MAS0902/%E8%81%94%E8%8A%B8MAS0902%E4%B8%BB%E6%8E%A7V2% ...

谢谢,缺少的文件大部分从其它地方补充上来了,但是Para.ini还是没找到

网友:
我用旧版本可以刷,年份是2019到2020的版本,新版本开卡软件报错,开始我也刷不成功

楼主:
换了7楼发的包,能正常跑了,但是跑MPT出现了sorting result fail的错误,现在在跑SORT,在init value持续了18小时26分钟了,卡在74%

网友(2024-12-31):
DCMFCCPC记录一下少固件

网友(2025-03-01):
老哥成功了吗,我跟你的是同款,想问问你是用的哪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