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联想老U盘 主控慧荣 SM3252B 量产失败

楼主(2024-10-22):
没点弹出直接拔了U盘,然后它就变成0KB了
问了度娘,说是掉固件,要重新量产。于是开始学习量产步骤,各种找,各种尝试。
目前使用v1.17.7的慧荣SMI工具。
设定全部默认,点开始后,progress有进展条一直在跑。
大概用时5000+秒左右,会提示
downlaod ISP fail
--------------以下是用【芯片无忧读取到的数据】---------
逻辑盘符 : F:\ 此分区容量: 0.0G
设备ID : VID = 17EF PID = 3818
设备序列号: AA08102400000657
设备版本 : 1100
设备制造商: Lenovo
设备型号 : USB Flash Drive
当前协议 : USB2.0
输入电流 : 500mA
分区系统 : 是否激活 : 否
是否对齐 : 未对齐,为提升性能建议你对齐扇区
芯片制造商: 慧荣(SMI)
芯片型号 : SM3252B
闪存颗粒 : 美光(Micron) 闪存类型: MLC
闪存识别码: 2CD7943E (打开网络可以获取详细信息)
固件版本 : ISP 090302-34-r
求高人指导指导QAQ,舍不得这个小盘盘

网友:
多试试几个版本,可能闪存没选对

网友:
上个星期才搞过一个SM3252主控的U盘。你可以试试先清空闪存。另外,有XP系统的话,最好用XP,我一开始用WIN10,量产不成功。试了好几次都是“失败”。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我瞄一眼报错“格式化失败”,用系统自带的工具格式化后能使用。

网友A(2024-11-26):
为什么下载的量产工具是0K

网友:
另要注意在WIN8以前的系统下才能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下载的量产工具是0K

下载不成功,重新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