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玻璃壶可以放电磁炉上烧水吗?

楼主(2024-10-22):
想搞点茶叶和枸杞,这种玻璃壶可以直接放电磁炉上烧水吗?

网友:
玻璃不导磁也不导电,直接用肯定不行,可以在下面垫块铁板,
有专门电磁炉用的铁板卖

网友:
能    你得会用才行

网友:
201不锈钢板,放在壶里面效率最高。反正不如换底座与壶分体的所谓“养生壶”方便

网友:
壶内有金属引磁片,一般都是不锈钢

网友:
卖家说可以就可以的,里面会放一个不锈钢片发热。。。
不过使用场景很小,因为一般都是喝茶谈事情。
用电磁炉太吵了。。。

网友:
里面放一块201不锈钢片就行了,201也有食品级的。

网友:
直接用不行的。

网友:
直接是可以的,

你放心使用就是、、、、鸟。

网友:
还是直接换个电陶炉吧

这种玻璃壶,一般都是电陶炉在用。如果是高硼硅材质的,也可以明火加热

电磁炉用的玻璃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有个金属底——就指望这玩意发热呢。

网友A:
这种应该配电陶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配电陶炉。

请教:何谓电陶炉?

网友:
万物皆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何谓电陶炉?

下面类似加热丝这种的加热模式,不是电磁炉的通过磁感应涡流加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类似加热丝这种的加热模式,不是电磁炉的通过磁感应涡流加热的。

明白了,感谢赐教。

网友:
某宝买一个玻璃壶专用的不锈钢圆板,放进玻璃壶去就可以用电磁炉加热了。不过从你的照片来看,壶口较小,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物料。

网友:
直接用肯定不行

网友:
壶底是玻璃的不行,要是铁的行。

网友:
这个也不耐高温吧?

网友:
玻璃不导磁也不导电,直接用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