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焊接的插头线裸着不牢固,初探使用UV滴胶加固

楼主(2024-10-22):
买来的成品线都有一个注塑的外壳,美观又牢固。

但有时候自己做的线,外壳要就是很粗糙,要就是没有合适的壳。

试着用UV固化的水晶胶来加固,效果不错。这玩意有两种,一类是AB两种混合后固化,更便宜,但少量使用浪费比较大,还有一种就是使用UV固化的,100g也就几块钱,基本够用一段时间了。

别人一般拿来做工艺品。

我这里准备做尾插加固。这里直接滴上去试了一下:

硬度还不错,指甲画不出痕迹。

后面看看,试试用娃玩得橡皮泥能不能做个模具,用成品线头压出一个凹坑,把自己这个线头放进去灌封。

不知道有没有更合适的方法做模具,望高人指点。

网友A:
印章款式的U盘,挺有美感

话说热熔胶不可以吗,还得用UV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章款式的U盘,挺有美感

话说热熔胶不可以吗,还得用UV胶

热熔胶强度不行,至少我用的用指甲抠一下就破了。这个玩意挺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熔胶强度不行,至少我用的用指甲抠一下就破了。这个玩意挺硬的。

我觉得您该修修指甲啦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B:
我好奇你头子哪来的,若是买的,购买时,页面就没有配套的壳么?或者就没给你推荐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奇你头子哪来的,若是买的,购买时,页面就没有配套的壳么?或者就没给你推荐壳么? ...

比方说,这样的,确实没有合适的壳。

网友:
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方说,这样的,确实没有合适的壳。

随便搜了一下,不知道尺寸是否合适,10个1块9毛,还要两元运费,不太符合薅羊毛的。
有大额签到的红包,那边有套件可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搜了一下,不知道尺寸是否合适,10个1块9毛,还要两元运费,不太符合薅羊毛的。
有大额签到的红包, ...

不错不错!

网友:
非常不错的想法,加分奖励!记得给朋友打分哟。

网友:
感谢提供思路,又收获了知识

网友C:
没玩过UV,这东西硬化后打磨可以很晶莹剔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玩过UV,这东西硬化后打磨可以很晶莹剔透?

是的,透明度不错,硬度也还可以。

网友:
新方法,应用效果不错的。

网友:
记得看到过有用硅胶做磨具的。

网友:
UV适合薄薄的一层固封,太厚照射不好固化,反而不如AB胶。

网友:
UV还要光固化,不如直接上树脂

网友:
谢谢分享!!又增加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网友:
我都是用ab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