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6.8V的小钢炮电钻保护板问题

楼主(2024-10-22):
确定是板子坏了,买了个新的装上输入正负短路!电池也干冒烟了!请问这个分相序有遇到的吗?牌子是百鹿

网友A:
确定电机没短路或卡住?这个无感无刷的三根线随便接,反转了再对调其中两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电机没短路或卡住?这个无感无刷的三根线随便接,反转了再对调其中两根。 ...

没搞过这玩意,如此说来和三相电机相同了呀,谢谢学习了,我用小电桥测了定子都有阻值,没有卡,
焊接好装好就试了一下,转了一下,就有糊味,是电池糊了
万用表测试输出就是短路,拆了电机就不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搞过这玩意,如此说来和三相电机相同了呀,谢谢学习了,我用小电桥测了定子都有阻值,没有卡,
焊接好 ...

电池这么差劲吗?是不是烧电池保护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这么差劲吗?是不是烧电池保护板了?

电池充电没反应了!电压表成15v多了

网友:
仔细  小心  慢慢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充电没反应了!电压表成15v多了

那你换的这个新板子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换的这个新板子可能有问题

感觉很有问题

网友:
不会修,建议不要修了,再花钱买板子修比买新的还贵了,就算某一次瞎猫碰死耗子修好了,其实也不算是会修了。而且用得这么烂了,也该报废了。肺腑之言,希望有人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