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之刃、夜之魂:NITECORE EDC29 开箱简评

楼主(2024-10-22):
EDC系列是NITECORE奈特科尔近年来的主打系列,其中尤以长方体造型的EDC25、EDC27,颜值高、亮度大、便携性好,让人耳目一新。再加上奈家旗下的自研LED灯珠大放异彩,让EDC家族又添一新成员——EDC29。
超薄手电筒,6500lm光通量,400米照明距离,简直成为EDC照明装备的巅峰之选,是谓“光刃”。
光之刃,亮彻黑夜
EDC29使用两颗并排安装的全新UHi 20 MAX核心,高光效、高性能、高亮度,6500K色温的正白光,每一颗LED都采用1+8的中心对称方式排列,中心灯珠负责聚光,周围一圈小灯珠补光,加大泛光区域和亮度。
两颗灯珠安装对称规则,强迫症也没啥可说的,采用两枚橘面反光杯,在较近的距离,灯珠通过反光杯就能够投射出满满的两杯黄水,同时,灯珠本身的面积大,但中心点光源面积小,从光路设计的角度,体现出远范兼顾手电的特点。
通过3只EDC手电对比来看,EDC29的灯头明显更厚,既没有像EDC27的透镜被削平,也没有像EDC25减小光杯的口径,能够将两颗UHi 20 MAX的光全部无遮挡发散出去。
从光斑的特点来看,由于是两颗灯珠并排,近距离中心主光斑呈长椭圆形,亮度较高且均匀,由于低亮并不会开启周围8颗小泛光灯珠,所以泛光区亮度不算高,但泛光的区域较大。
从光线出射的情况看,EDC29中心聚光效果比较好,几乎呈笔直向前,泛光的开射角度约为110°左右,可以带来大范围的光照效果,有清晰的明暗分界线。
来吧,直接上6500lm的流明盾展示,这高亮度、大泛光,绝对就是手电爱好者对亮度的追求、对光明的诉求,开阔、明亮、清晰、通透,宛如白昼。
EDC29有两个高亮度档位,一个是3000lm的搜索档,聚光效果好,中心亮度高,为聚光使用;另一个就是6500lm的流明盾档位,这是最大实力,为泛光使用。对比效果如下动态图,就像光刃,给黑夜撕开一道口子。
搜索档位的中心光强达到了40230坎德拉,照明距最远能达到400米左右,聚光看得远、泛光一大片,非常适合作为户外搜救使用。
从使用搜索档的实际表现来看,中心亮度确实足够强,泛光区也足够开阔,铺路效果明显,是户外搜救的绝好搭档。
作为一支高光通的多眼泛光手电,如果需要,尽管开启最高档位,流明盾就在眼前,光线覆盖远大于视野范围,实现满场清的效果,通透、明亮、开阔,远近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光明就在手中掌握。
EDC29使用了恒流调光电路,各个档位都没有频闪和电路的啸叫,人眼长时间使用这种光观察周围的事物,不易产生疲劳,也有利于保护视力,在光路设计科学的同时,电路同样性能优异。
超轻薄,小巧便携
NITECORE开创了长方体超薄EDC手电的先河,并不断改进,每一款EDC系列首店的外观都略有不同,EDC29为集大成者。
EDC29整体采用一体成型不锈钢外壳,上下各一片,中间安装在基板之上,这也是碳纤维复合材料作为内衬,形成2+1的三明治结构,通过4组对锁螺丝固定,高强度、耐冲击,经久耐用。
筒身全长133.5mm,最大宽度35mm,最大厚度22mm,灯头厚度18mm,握在手里不大也不小,完全符合EDC的定位。
手电净重160克,外壳一体成型,边边角角都没有硌手的感觉,手电使用起来比较扎实趁手,平时携带也不会觉得太重,超薄手电本身就防滚,拿在手里有超赞的手感。
全新设计的鳞片状机甲外观,视觉、触觉都焕然一新,而且增加了筒身表面积,可以增加通风散热效果,机甲的鳞次栉,边边角角都做了打磨,基本没有刮手的感觉。整体黑底白字,LUMIN SHIELD流明盾彰显性能品质。
EDC29的侧面,碳纤维内衬向外延伸,并且形成了上下各一个菱形锥表面的防滑条,进一步增加手握的稳定性,即便有水也不会滑手,戴手套也能握得很稳定。
反面安装了一枚高弹力不锈钢背夹,夹子又长又宽力道又大,夹头迎角与筒身各个位置的角度一致,外观协调。再看一个细节,筒身背面的散热片,也呈坡状,一方面增大散热通风面积,另一方面与夹子配合,保持夹持厚度前后基本一致,这样能夹得更稳定。
EDC29的背面,夹子根部上面,还设计了一个指推扭,带有细密的横向防滑纹,方便用手指推着夹持,避免按着手电顶部的开关,而开启高功率发热烧坏衣物,这个小细节也值得点赞。
夹子的上部还留有一个宽大的穿绳孔,可以穿过双股伞绳,这样在使用中就相当于加了一层保险,不怕手电无意掉落。EDC29具有1米抗跌落高度,常规跌落不怕摔坏。
除了一条高品质手绳外,EDC29还标配一条A-C充电线,以及一份说明书、一张质保卡,装在包装盒内的一体成型收纳盒内,保护妥帖。
EDC29的表面涂层还有自恢复能力,即便日常使用产生一些划痕,可以在进一步使用的摩擦中慢慢褪去,尽显EDC随身携带的优势。
高科技,尽享安全
作为EDC旗舰版照明装备,EDC29的科技含量也高人一等。灯头内,两颗UHi 20 MAX核心之间有一个小黑点,这是光感探测装置,手电关闭时如果灯头前有遮挡物,即便误碰开启高亮度,也会自动降低输出,避免过热烫坏物品。
EDC29左侧顶部,有一个机械锁定推扭,整体呈山峰状,上下各有一个带弧度的斜面,方便用手指拨动,实现一键锁定/解锁。下图状态为解锁,推上去为锁定,避免误碰开机。
手电正面上部还有一块17×6mm的OLED显示屏,黑底白字正向显示,可以显示当前档位、剩余使用时间、光通量、当前电压、功率进度条等信息,全面掌握手电状态。
EDC29内置一枚聚合物锂电池,具备2500mAh、9.25Wh的电量,支持20A的大电流放电,这是释放流明盾的强力保障,可供15lm节能挡使用61小时,还有APC零功耗待机功能。
内置电池的好处一是安全性更高,二是内阻可以做到最低。EDC29右侧是TYPE-C充电口,最大支持2.5A的电流充电,插上线屏幕就能显示充电进度,不到两个小时即能充满,快速且方便。
充电口表面有厚实的橡胶盖密封,三层结构装配精度较高,使EDC29具备IP54的防尘防水能力,日常雨雪防水根本不成问题,可以随心使用。
双开关,操作便捷
EDC29的顶部是操作平台,有一大一小两个开关,高出的大小为8×8mm,高度约3mm,是战术主开关;另一个为圆角长方形,13×9mm,是自定义战术开关。
开关表面是小的四面体立体防滑纹,提高操作使用时的手感,开关的手感区分度较大,方便盲按操作。
EDC29的筒身大小合适粗,握在手里非常稳,拇指刚好能搭在开关的位置,即便带着手套也能方便按动,EDC29操作功能非常丰富,两个开关都是双阶开关,区分轻按和重按,开关反馈的手感清晰。
轻按主开关,EDC29的屏幕将显示当前电压和预设档位,方便使用者了解手电情况,以备开机使用。
EDC29设计了全新的预设档位功能:关机非锁定状态,轻按主开关,主灯不亮,屏幕显示当前档位和流明数,再次轻按开关,在节能15lm—低亮100lm—中亮400lm—高亮1200lm四个档位之间切换,选定想使用的档位和亮度,松手即可。
EDC29还具有一键极亮的战术功能:关机非锁定状态,轻按自定义开关,将开启3000lm的聚光搜索档位,松手即灭;重按自定义开关,将直接开启6500lm的泛光流明盾档位。一键操作、快速便捷、直达所需。
重按主开关,EDC29将开启预设档位,然后轻按主开关,亮度将按照:节能15lm—低亮100lm—中亮400lm—高亮1200lm—节能15lm的顺序循环切换,松手保持当前亮度。此时,手指可以迅速切换到自定义开关,随时开启搜索档或流明盾。
为了避免热量快速积累,两个高功率档位都有使用时间限制,并通过屏幕显示进度条,进度条走空约用时10秒,亮度降至高亮档位。可以反复开启高功率档位。
EDC29还可以自定义一键压制功能,重长按自定义开关,开启流明盾后,同时重按主开关,将在流明盾—爆闪之间切换,以方便选择最高亮度的应用方法,都是应急自救自保的实用功能。
除了前面介绍的完全锁定外,EDC29还有半锁定模式:按动并保持自定义开关,同时将机械锁定推扭向上推,将开启。此时,只有自定义开关能工作,可以开启搜索档或流明盾/爆闪挡,EDC29又成了妥妥的战术压制手电。
从我使用EDC29十多天的感受来讲,这绝对是一支高颜值的手电,这绝对是一支高亮度的手电,这绝对是一支高性能的手电。光之刃、夜之魂,EDC照明就选NITECORE EDC29。

网友:
我的TM28老是OLED屏出问题,过一段时间屏幕就挂了,也不知道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