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国际电工的陶瓷芯插座面板

楼主(2024-10-22):
从上到下依 以白色面板为开始,分别是两个插座的图片。
先开始的是国际电工的陶瓷金插座。后面再以白色面板为开始是德力西的插座。 最后贴上他们在双十一的时候的价格。

网友:
铜片厚度还可以

网友:
德力西真的不咋滴

网友:
就是算基本规矩的产品

网友:
现在这价格可以陶瓷了?

网友:
国际电工真是什么都做

网友:
满淘宝的国际电工  哈哈

网友:
光是量量长宽没用,还得看材质。
国际电工这种杂牌的最大问题是材质不行,插几次就松了

网友:
厚度还可以!

网友:
确实,插座好不好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长期插拨不会出现松动而虚接甚至打火。

网友:
陶瓷芯的,见识了

网友:
陶瓷芯的少见,价钱不便宜吧

网友:
这个某东也是四块还是五块一个  还有16A的,16的八块多吧。 然后啥美的 松下 西门子 公牛都买过,还有86十孔的, 16A和10A都能插进去 也用了好久了,两个16A  两个2孔还挺方便的,还买了有一些外贸出口货港标插座,基本有个正规牌子的都还行,没啥问题, 太贵的也有98一个和198一个的, 溢价部分就当商家补贴入门款的利润吧

网友:
阻燃塑料换成陶瓷材料,不知道好处在哪里还是噱头

网友:
这国际电工是不是算杂牌

网友(2024-11-24):
成本决定的,基本上都是这样,铜片不能再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