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制作超大号牧田款电池

楼主(2024-10-22):
好久没打开电脑了,打开了也不知道干啥。其实这几年也折腾了不少工具的就是懒得上传,加上现在爱好骑摩托切了,更加懒了。

网友:
焊点的功率设置的是不是有点大了,减小电流和时间试试,我的点焊机买的铝线现成的,朋友送了我一台变压器我都没自己做,怕控制不好电流!

网友:
这个电池壳子也不好,我刚买了两个瞬间有点后悔了,跟传统的不一样上下接口,这个要侧面两个面板卡在上下底座上,这俩我对比过个人感觉不如我发的图片这种厚实些!

网友:
这种重量快5斤了

网友:
我这有更大的,7串铁锂24ah,绝对用到手电工具报废

网友:
太大了,当然用这个干活续航时间肯定长。

网友:
加大电池容量也要适可而止才好,否则像楼上说的重量快5斤了,干活时每次操作都要比普通电池多付出不少能量,而且工具重量太大,也会引起操作笨拙,不是好的方案,不如多搞几块小电池科学。

网友:
这不就是十五节的21700吗,算不上超大,也就算大

网友:
太太大了累人,不如小点,够用一天可以了

网友A:
我整了5个90A的大单体,组了个超大的,改了大有接口,线有5米长,充满电了,到现在还没用完过

网友:
能使用原装的充电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整了5个90A的大单体,组了个超大的,改了大有接口,线有5米长,充满电了,到现在还没用完过 ...

牛逼啊,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