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推荐万用表,电阻档输出电压最好在0.5v以下的

楼主(2024-10-22):
经常在板测电阻,所以电阻档输出电压最好在0.5v以下。

主要用电阻电压档,其他功能可有可无。100元以下的,精度不是泰拉跨就行。

重要的是拨盘要耐用。

大家帮忙推荐下

网友A:
用可手动/自动量程切换的万用表就行,或者直接用手动量程万用表,量程升高一档,电阻两端压降基本小于0.1V
拨盘感觉优利德的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可手动/自动量程切换的万用表就行,或者直接用手动量程万用表,量程升高一档,电阻两端压降基本小于0.1V
...

UT136B+电阻档输出3v  。UT89X的输出1v
这样在板测,遇到三极管或单片机时,电阻测得天差地别,,拆电阻测,,太费时间。

想找一款电阻档输出低压的,这样在板测会准一些。。

找了好几天,没发现有一款合适的。

好像7106芯片的表可以做到,

网友B:
有个挡位叫做  低电平电阻挡  但不是每个表都有! 普通表来说,烂大街的便宜表是最好用的!那些高端表反而不好用!比如福禄克的中高端,电压都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挡位叫做  低电平电阻挡  但不是每个表都有! 普通表来说,烂大街的便宜表是最好用的!那些高端表反而 ...

可不就是嘛,我花15买的表在板测,正常。用50多买的表测,阻值缩小一倍。
最后才知道贵的表输出电压1v,单片机好像通了,直接把待测阻值拉低了。关键是正反向测,都不准。。
把单片机隔离开,再测,就正常了。
想着再寻找一个电阻档输出电压低一点的自动挡。结果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C:
如果你要手持表的话,带lp ohm的很少。
如果可以接受台表的话就去找爱德万的,便宜的也就一百多。爱德万比较喜欢这个功能。
如果你能改表,那么找个7106或7129的手持表改改用就可以了,基本改法是把7129的电阻档的积分时间跳线改一下,再把通路串上适当的稳压二极管。7106只要加稳压二极管。
我以前上学时手里没什么闲钱,就这么改了dt980用的。
现有的自动量程万用表应该也能改,但现在很少自己干具体分析电路的活了,加上手头也有现成的lp ohm万用表,这些年倒是没再改过,抽空我看看下136b+能不能把开路电压降到0.4v…不过这可能会稍微降低一两个字的精度。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1763-1-1.html 我用它在线测比其他表准

不过这个就超100元了,提这个只是确实有这样的需求,分析电路用

网友:
这要求比较冷门

网友:
看看FLuke 101,测了一下应该在0.5V以下,手边有电阻箱的大佬可以实测一下

网友:
9205手动档可以

楼主:
我有,但是拨盘不好使,想买个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要手持表的话,带lp ohm的很少。
如果可以接受台表的话就去找爱德万的,便宜的也就一百多。爱德万比 ...

我发现,手持爱德万6341上有Lp功能,另外富贵手持表上也有,只要是老款台湾代工手持表几乎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手持爱德万6341上有Lp功能,另外富贵手持表上也有,只要是老款台湾代工手持表几乎都有这个功能{: ...

我的DL2051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反正面板上没有标注LP,这个表有LP功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DL2051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反正面板上没有标注LP,这个表有LP功能吗?

早期台湾给日系代工的4.5位手持表都有

网友:
0660的表,除了最低那档是1V,其它都是0.54V左右的开路电压。我只有一个表是sd7501,没有手动挡,开路也是0.54V(开路指约11M内阻电压表测)。这么说市场上便宜的自动挡表都差一点符合你要求,起码比你现在的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期台湾给日系代工的4.5位手持表都有

等有空把台表开10G模式,测量一下看看手里那些表电阻档的开路电压到底多少

网友A:
我测了下手头的UT10A,不接电阻时,电压为0.44V,这点符合楼主要求。
但这是卡片机,平时使用没有普通万用表方便。

ZT219,测试2M以下电阻,输出电压不超过0.2V。
测试10M电阻时,输出电压为0.52V。

用了ICL7129的老万用表VC9807A,输出电压会比较高,测试2K~200KΩ,最高会到1.1~2V。
不过,手动挡可以降低电压,例如测试一颗1KΩ电阻,用2K档测试是0.69V,20K档是0.23V,200K档是0.03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但是拨盘不好使,想买个新的

如果是接触问题,试试用酒精清理拨盘触点对应的PCB
以前清理过几个胜利万用表,都好了

注意一定小心不要弄掉拨盘弹片,最好一拆下来马上拍个拨盘弹片位置的照片,留底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手持爱德万6341上有Lp功能,另外富贵手持表上也有,只要是老款台湾代工手持表几乎都有这个功能{: ...

台湾表早期是从给日本代工起家的。
爱德万不做手持很多年,6341大约是30年前的东西,不过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了下手头的UT10A,不接电阻时,电压为0.44V,这点符合楼主要求。
但这是卡片机,平时使用没有普通万用 ...

ZT219电阻档开路输出1V,胜利VC97老表开路0.4V才适合在路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