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飞利浦蓝牙音响,型号AS111/05

楼主(2024-10-22):
这个飞利浦蓝牙音响,带有旧的安卓microUSB接口支架可以给手机充电以便接蓝牙可以长时间听,不过我这个充电功能失效了,所以拆拆看看,目视没发现什么问题,手头也没其他工具维修,就拍拍照大家看下。音响有时钟显示和夜灯,通过APP可以设置闹钟,不过新手机上装不上了。

网友:
蛮复杂的样子,声音如何?

网友A:
没看到电池,可能是电池过放保护了,跳过保护板充到有输出再插回机子上面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电池,可能是电池过放保护了,跳过保护板充到有输出再插回机子上面充就行了。 ...

不带电池的,接6V2A电源工作。

网友:
看着还不错啊

网友:
看着用料扎实!

网友:
这几个反面的电容出厂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做工不错,可惜不带电池

网友:
造型很拉风的样子

网友:
一直没搞懂这个播放音乐是什么原理?

网友:
这样的设计就不好,不小心手机充电座都坏

网友:
飞利浦设计的音响效果还不错的。

网友:
结构还挺复杂,热熔胶这么透明

网友:
换种思维。
从电源接口取电,串个二级管至充电座。
APP装不上,可以用老手机或(VMOS Pro弄个低版本安卓)装上抓包看看,其命令的通讯数据,技术好的,好像直接解包APP就能找到,然后自己写APP,不会的,也可以用蓝牙调试类APP,串口助手之类的,发送找来的数据就行。
我以前就抓过一个ble通讯的蓝牙灯的数据,主要是嫌弃原APP体积太大了。

网友:
这小玩意,看着挺复杂的嘛

网友:
看着做工还行哈!修好收藏。

网友:
看着挺复杂的

网友:
科技进步已经替代了,收藏吧。

网友:
昨天接了一个朋友单,也是类似于这种油个ipod座子的飞利浦台式组合音箱,昨晚简单拆解电源模块故障,有个二极管短路了,今天下午休息回去拆开试试看能不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