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圈大小随意、照明远泛兼顾:KLARUS EP12变焦手电试玩

楼主(2024-10-22):
调焦手电是一种通过改变灯珠到灯头透镜距离的方式,改变聚光和泛光效果的手电,灯珠为点光源,在凸透镜焦点附近前后移动,就将改变光线的角度,这是对物理中光学的实际应用。

KLARUS开瑞兹推出过EP系列调焦手电,最新的EP12正式出台,最高2000lm光通量,最远750米照明距离,可以说是调焦手电的佼佼者。

调焦变光圈,远泛都兼顾
先来直观看看调焦对光斑形成的变化,调焦是个连续的过程,下面的动态图给出了最大光圈、最小光圈、以及中间过渡形态,这就是EP12变焦的范围。

泛光形态,光线的出射角度约为70°,带来大面积的正圆形光斑照明,形成的光锥带来开阔的视野。

同样的位置,如果调整为聚光,能够看到清晰的光柱,开射角度不过3°,正前方形成一个圆形的光斑,中心亮度很高,有利于小范围精准搜索。

泛光带来的就是清晰、宽大的视场,也是正圆形的覆盖面积,眼前一片明亮,这是凸透镜对电光源折射后形成的光线发散效果,看得很清楚。

聚光状态,灯头向前伸出约15mm,灯珠大致位于凸透镜的焦点,相当于透镜把灯珠的光汇聚成近似平行光,在正前方形成小而圆的亮光斑,光斑中亮度高且均匀,边缘清晰。

EP12最高光通量为2000lm,聚光状态中心光强达到了90000坎德拉,照明距离为750米,一百五十米左右的聚光光斑直径还不到10米,具有明显的亮度,是户外搜索使用的利器。

泛光的中心光强不算高,主要作用是大范围铺路,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视野开阔,也能达到100米的照明距离。

EP12使用1颗高光效、高性能的7070-95 LED灯珠,正圆形的外观,更符合手电灯头的形状,可以减少杂光、更好地聚光,6500K色温的正白光。

调焦手电都是用凸透镜聚光,EP12的透镜弧度较大、口径较大,焦距约为55mm,灯头压环为不锈钢材质,壁厚约为5mm,能够很好地保护透镜不会磨损磕碰。

聚光时,可以看出内部的灯珠被凸透镜放大成一个黄色的大圆,这也就意味着能够发出几乎是平行的光线,汇聚效果很好。

EP12使用的是恒流调光电路,没有肉眼不可见的频闪,也没有电路的啸叫,长时间照明使用,眼镜不会觉得累。

拧头变长短,轻量好携带
EP12的外观很简约吗,圆柱体造型,灯头呈喇叭口扩大,侧按开关,身材比例协调,灯头和开关压环为不锈钢原色,再加上白色镭雕印字,整体黑白分明。

筒身使用密度小、强度高、耐腐蚀、快散热的铝合金,表面采用军规三级黑色硬质氧化,油亮泛光,带来更好的质感,同时也能进一步提高耐磨耐腐蚀性能。

EP12筒身全长157mm,空筒重量177克,带一节21700规格电池的重量约为246克左右,使用起来比较扎实趁手,属于轻量化产品。

拧动灯头变成聚光状态,筒身达到最长约为178mm,筒身直径约为28mm,灯头最大直径约为38mm,可以搭配CYANSKY DF-40滤光镜,或者同规格的配件,以改变光色,适应打猎、钓鱼、追踪、警示等作用。

灯颈位置有一个大圈,铣有防滑槽,单手握持,手指可以捏紧发力拧动灯头,实现变焦动作。转轴内有阻尼,灯头不会松,用了很多次变焦,阻尼依旧,没有老化磨损。

EP12的尾部平坦,侧面开有一个手绳孔,穿绳使用不影响正常倒立,也能在使用中更加放心,不用担心手电掉落。

大小合适、重量适中,我也习惯平时户外活动室随身带着EP12,以备不时之需,氧化层比较结实,用了俩礼拜,几乎没有什么使用痕迹。

EP12也有比较丰富的配件,说明书、充电线、手绳、备用密封圈都有,电池装在筒身内,加了绝缘垫片,确保存储运输安全。

按动变档位,直充很方便
EP12的开关设计在灯颈位置,硅胶按键自带防滑效果,表面直径约9mm,按键表面略鼓方便手指按压,周围是不锈钢原色的压环,与灯头压环相呼应。

EP12的筒身较长,握住手电后,方便操作开关,键程约为1mm左右,操作触发有清晰的手感反馈,拇指按动很舒适,即便带着手套也能方便按动操作。

EP12开机默认高亮档位,单击开关开启高亮档位照明,继续单击开关,将按照高亮2000lm—中亮800lm—低亮150lm的降序循环,再次单击开关,关闭照明。

任何状态下,长按开关,EP12将开启SOS档位,三短—三长—三短,有规律的闪烁,这是国际通用的呼救信号,也是户外使用的实用功能。

EP12标配一只4000mAh/14.4Wh的21700电池,高亮档位可以续航约3小时。尾部负极采用超粗的镀金弹簧导电,减小接触电阻。

正极采用镀金触点以及物理防反接设计,筒身为螺纹导电。可以看出EP12的筒壁较厚,具备1米的抗跌落能力。

开关对面设计了通用的TYPE-C充电接口,支持不区分正反盲插,插上供电电源,就能给手电直充,大约3小时左右就能充满,非常方便。充电口表面采用硅胶密封块封堵,保持最佳防尘防水效果。

开关正中还有半透明的电源图标,内部是一颗红绿双色电量指示灯,通过颜色和模式显示当前电量,以及充电进程,显示直观清晰。

虽说调焦手电天生防水性能就不好,但EP12具备IPX6的防水能力,充电口表面有厚实的橡胶盖密封,灯头螺纹处也有粗大的橡胶密封圈,正常下雨、下雪、日常生活溅水,都不用担心进水短路。

总的来讲,KLARUS EP12变焦手电,一支手电远泛兼顾,照明亮度大,轻量便携,筒身直充,具有较长的续航能力,确实是近期性能表现优秀的变焦手电。

网友:
变焦可以有靠谱些的了

网友:
近距离泛光很均匀,圆形发光灯珠,能解决方形光斑问题。全反射透镜调焦手电,优点聚光效率高,缺点零件精度要求高,导热凸台偏心,容易磨花透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