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蓝莓种一次死一次,来测量下土壤酸碱值吧

楼主(2024-10-22):
取的花盆里的土壤,
上一次测量PH值是7,和白开水一样,但是估计是水兑多了,大约20克土100毫升水?稀释了?
这次按照搜索的资料,
10克土 25毫升的水 ,搅拌,静置后。。。取上层清水。

买的试纸

对比 在8-9

下方的是凉开水的,在7-8之间,

试纸放了10分钟后,颜色会加深一点。

总结
1,精度低,但有效。

2,这个也不知道是哪里的数据,10克土,25毫升水,不知道是不是标准,水兑多了肯定会稀释掉。
有个初中的化学实验视频里面是取一匙土,25毫升水,用试纸测量酸碱
还有看的有些视频,资料没有详细的讲明,只是说取少量土,混合纯净水,
也有说 水刚没过土
也有说将土打湿直接将试纸放上去的。

3,标准的是有专门的仪器,那个没必要买。

4,容器需要改下,换细瓶状容器,便于水土混合,静置后取上层清水。

5,白开水还是偏碱性, 有条件有纯净水。这个影响不大。

6,放置试纸平台用玻璃,用塑料试纸对其好像有点腐蚀,会影响酸碱值?

网友:
蓝莓种子是真的吗?是宿迁发货吗?

网友:
宿迁的种子不肯能活

网友:
真的是传说中的宿迁货?

楼主:
妖魔化宿迁了,那里这个产业比较大,看到的都是上了当的人,会到处嚷嚷。大部分还是真货

网友:
还别说,我前些年宿迁买的月季花花种子种出了像白菜的东西,从此都没在网上买过种子了。

网友:
直接买苗算了

网友:
这是真科研了

网友A:
要蓝莓的话 说一声   我从地里挖几颗大苗给你  ,何必费这功夫

网友:
不必太纠结方法,把土打湿了试纸能吸出水来就行,主要是看看酸碱性,注意是酸碱性,数值其实意义并不大,这种试纸本来就是看个大概。你这用的是广泛试纸,测量范围很宽,如果要精确一点的可以用精密试纸,是只有一段范围的,测中性附近的就5.5-9或者6.4-8这样的。仪器不好用,你要觉得试纸不准那说难听点只要是你买得起的仪器都不准,那玩意需要比较多的液体才能测,而且电极是要维护的,同样是ph计有几十块的也有几千上万的,但实验室里只会用后者,什么原因你懂的。

我记得蓝莓的土质是要酸性的?搞点堆肥调酸吧,大棚里激进的都是拿硫磺打底,硫酸调酸的,有些情况下要把土给换掉才行。但我觉得个人种的话只要开始把土搞好了以后在水里微微加一点酸就行。如果当地的自来水是用地下水的确实可能偏碱,这样的话水要专门处理过。蓝莓可能是对镁的需求比较高,如果土质是碱性的话镁就会形成不溶物难以吸收,必须让土壤呈弱酸性。其实个人比较建议用有机酸,柠檬酸这种,因为硫酸毕竟是无机酸,不清楚土壤成分贸然使用可能会导致其他微量元素沉积,有机酸会比较温和,当然用堆肥是最好了,主要还是维持土壤的微生物。

网友:
蓝莓种子是真的吗?

网友:
会不会不是酸碱问题,也有可能泥土带病菌,我试过用的泥土没有灭菌就直接种,都是直接根部腐烂,种过不低于十种作物都不行,不论种子还是植株,最后把泥土荒废了一段时间,用了石灰杀菌,现在试种了几个植株都没事

网友:
我也是和蓝莓杆上了,第一次买的苗用的红土,蓝莓根发不开,坚持了几个月,也开花了还结了一两个小果,但是慢慢的就死了。
第二次我用了腐殖土和沙质土,开始生长状态还不错,也开了好多小花,但是被我毒死了,喷洒除草药的喷壶洗不干净,就喷杀虫药,结果就杯具了,害得今年的葡都长不大半路就都掉光了。
第三次上次月刚买的苗,到现在还没长叶,也不知道能不能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蓝莓的话 说一声   我从地里挖几颗大苗给你  ,何必费这功夫

老板,大苗怎么卖?我到现在都种了二三次了,都没种活。

楼主:
我准备先酸化土壤试下,收集了公园里掉落的松针,买了中药的硫磺粉。
今年3月种之前土里兑过硫酸亚铁,但那个时候没有测土壤酸碱。
等明年2,3月再种。
网上看的视频都讲要用酸性土,说用酸土就成功一大半,贵的泥炭土的,便宜的松针土,
没钱买土,也没钱买大苗,大苗都不便宜。

现在这盆土种的番茄辣椒长的很好,等收货了就晒土,拌3分的松针,100克的硫磺粉,硫磺粉本身有杀菌作用,就不洒石灰了。腐2个月,种蓝莓

网友:
草莓也有大学问。我同学20年前毕业就进了一个进口草莓苗的厂家。上周刚聚会,今年把女儿送去美国读高中了,一年70多万。这哥们年收入得几百万。
前几年聚会,带我们去他们北京昌平的种植基地,草莓都是离地种植的,那草莓是真好吃呀,都是首次育苗的。后面再繁殖的,一代比一代差。几代苗后就不能用了,必须买新苗,不然草莓不好吃。
有个大棚吃完了。他说你们要是被竞争对手知道你吃的这里的草莓,你的大便能值百万。。会有人出钱买,要里面的种子。

楼主:
哪里都有我不知道的发财路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蓝莓的话 说一声   我从地里挖几颗大苗给你  ,何必费这功夫

苗怎么卖,能传授大家一些技术吗,上星期刚买了两颗云雀苗,我广东这边的。

网友:
PH试纸使用比较广泛,能够反映测试的一个范围值,精准数值得使用专业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苗怎么卖,能传授大家一些技术吗,上星期刚买了两颗云雀苗,我广东这边的。 ...

技术?种地需要技术吗,一次育苗杯几万颗,存活后地栽就行了, 蓝莓都是扦插的,  品种不好了就拔了晒干烧火,品种好的就种几年卖果, 要苗子的话火头我拔几颗快递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