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大爷的,才四天,这滤芯就这德性了。

楼主(2024-10-22):
啥也不说了。实在不明白,京城的水这样吗?筹备前置过滤器。

网友A:
你家里的进水管是早年的铁水管且用了很多年吧,我早两年家里的水质也是这样,房子是25年前的小区楼,用的是铁水管,内部锈得很厉害,每天放出来的水都看不见桶底,至少要放掉十桶水左右才清,自己买热熔管把水表后的管全换了马上恢复清水了

网友:
这玩意怎么看着像是 嘻嘻体味的那个什么  一开的 那个滤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家里的进水管是早年的铁水管且用了很多年吧,我早两年家里的水质也是这样,房子是25年前的小区楼,用的是 ...

水表前的也是新管,才行,要不然换个寂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水表前的也是新管,才行,要不然换个寂寞

这个倒不用,水表前是公用管,经常有水流动,不会产生太多的锈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倒不用,水表前是公用管,经常有水流动,不会产生太多的锈水

进户管道是铁的,时间长,也是一样的,别想着用户多,没多少绣水。不过现在主水管道很多都换成新材料的了!

网友:
水质有点差啊

网友C:
很多地方的供水管已经超过20年了,有锈水有污染也属于正常事件,自来水公司不会给你换的,除非是政府主导整个区域把供水管更换了。
所以加装前置过滤盒是目前唯一办法,不然不到一个月你就得换净水器全套滤芯了。如果实在水实在太差了就加装10微米的PP棉和5微米的PP棉两级前置过滤,换PP棉比换净水器滤芯便宜啊。

网友:
水质越来越不好了,但又无能为力。

网友:
我们这边出现多次了,原因是楼里有人家装修,休说铁锈,泥沙也不少,还有一次把热水管道接错了,造成其他人家里的冷水管也冒的热水。遇到这种情况只能算你倒霉,看看能不能清洗下再用,洗不干净只能换新的了。京城水质不可能这样的,否则京城人岂不要明显短寿。

网友:
入户一换立马见效果,

网友D:
家里安排一口大缸静置。比什么过滤器都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家里的进水管是早年的铁水管且用了很多年吧,我早两年家里的水质也是这样,房子是25年前的小区楼,用的是 ...

铁管多年以后真的里面都是堵得剩一个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地方的供水管已经超过20年了,有锈水有污染也属于正常事件,自来水公司不会给你换的,除非是政府主导整 ...

那些地下大管子才是最恶心的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里安排一口大缸静置。比什么过滤器都强。

水放久了才是会变质

网友:
水质这么差吗

网友:
切开看看呢?不会只有外面一层发黄吧?

网友:
水质也就是这样的

网友:
老旧小区饮水条件堪忧,自己一家怎么也搞不好

网友:
这滤芯体积这么小,我是在进户水表后加前置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