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完美修复品胜AirBuds X6无线蓝牙耳机充电仓无法充放电的问题

楼主(2024-10-23):
使用了几年的品胜AirBuds X6无线蓝牙耳机,音效还不错。最近插入充电线,耳机充电仓的灯居然不亮,而且,前天耳机在充电仓中居然自动连接了手机。
这说明:充电仓没电了,耳机自动唤醒了。可能是充电仓无法给电池充电了!
拆开充电仓,研究了几天,最终通过更换充放电一体电路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但无损,而且功能没有任何影响!
网上搜索了一下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品胜AirBuds X6这款耳机仓的维修的信息,所以发出来给大家参考。

找了下耳机包装盒,就是这个

耳机外观与苹果airpods一模一样,充电口也是lightning

拆机很方便,打开盖子,在左右两边有条缝,用平头螺丝刀各撬一下,就出来。没有胶水。

内部是这样的
电池

另一面,充电指灯

底部,就是充电口和电路。
这里讲一下:
外观看不出来有元件被烧的痕迹,也看不出有损坏的痕迹。
这个电路板只有上半部是有元件的,下半部分是空的,只留了芯片位置,但没有芯片。
上半部的电路的功能大概就是降压、升压或保护的电源管理芯片。
所以,这个充电仓很简单,猜测应该没有充电协议,如果真是这样就好搞了。

电路板的背面,就四根充电端子,给左右耳机供电。

问题判断:
1、插入Lightning充电线,用万用表量电池输入端,电压很小,不到3V。说明充电电路坏了。
2、因为电池没电了,接上满电3.7v的电池,用万用表量一下耳机充电端子的电压,电压也只有1伏多。说明放电电路也坏了!
3、用USB输出的5.0V直接接在耳机充电端子,能给耳机充电,取下能唤醒耳机。说明这款耳机充电并没有充电协议。

解决思路:
因电路上的芯片有丝印,可以找到并更换,但我没有相关设备,就是买到了对应的芯片,芯片太小也没办法换。
这个充电仓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充电和放电功能。
1、充电:输入5V,然后降压到4.2v给电池充电,我看了一下,这个充电仓中的电池也没有保护板。
2、放电:电池3.7v升压到5v,通过电路板上的四根端子给两个耳机充电。
找一片合适的充放一体的电路板,这个某宝上很多,而且价格只有3元多。
3、为不影响外观,
(1)充电口还用原装的Lightning,但需要把5V电源引出来给新的充电电路供电。
(2)耳机充电端子也只能用原来的,将放电电路升压为5v的输出,并接到耳机的充电端子上给耳机充电。

将Lightning母口取下来,因元件很小,需要一点焊接技术。

然后将5v电源线引出来,查了一下,从下数,第1根是地线,第5根是5v线
焊上引出线,再装回原处。

将耳机的四个充电端子焊上引出线

然后用热熔胶固定充电输入口引出的电源线和耳机充电端子引出线。这样就不怕拖拽了。

充放电一体电板,在某宝上找的价格3.x元还包邮。我选的是很小的,因为要塞进现在的耳机仓的空隙里。
功能是:当接入充电线时,给电池充电。当拔掉电源线时,电池放电。
还带type-c充电口,这里不用,边上有等同输入的接口,接上从Lightning引出的5v输入线即可。同时再接上从两耳机充电端子引出的四根线,这样在放电时就可以给耳机充电了。
当电源线插入时,相当于电源线直接给耳机充电。当电源线拔掉时,由电池放电输出给耳机充电。

这是焊好的样子

焊上电池

成品图:
原电池位

另一面,原来的指示灯线不要了。

新充电一体电路板位置,刚好塞到侧面的间隙里。

原电路板。需要用到原来的充电口和四个耳机充电端子。这是修复后耳机外观无损的关键!

当插入电源线时充电指示灯是亮蓝色,充完电后灯变暗。

最后的外观:
我以为修复后没有指示灯了,但更换的电路板的指示灯能透过外壳,效果还不错!
当耳机亏电放入耳机仓时蓝灯会亮,耳机充满后,灯灭。
当插入Lightning电源线时给电池充电时,蓝灯也会亮,当电池充满电后,灯灭。
简直是完美!

耳机充满电拿出时,与手机自动连接,又满电了!

全文完。

网友A:
目测仿苹果1代,可以垃圾店买个替换

网友B:
不错不错,每一个漂亮的接口都有一个龌蹉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仿苹果1代,可以垃圾店买个替换

这个耳机和苹果1代和2代的外观一样的,应该可以用苹果的充电仓。但苹果的盒子价格不菲吧,我这个才几元的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每一个漂亮的接口都有一个龌蹉的实现……

兄弟,啥意思啊

网友:
这个小修复很实用。

网友:
你一个品胜,做什么Lightning口啊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谢谢分享!!

网友:
都到了这份上,为啥不把充电灯也改一下。

网友C:
某宝上这种仿水果的充电仓,不带耳机的,也就1.2块钱,有的需要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上这种仿水果的充电仓,不带耳机的,也就1.2块钱,有的需要换电池

给个链接,我想买一个看看

网友:
好家伙,显微手术啊。不错!

网友D:
在学校一段时间,失物招领处丢满了没有耳塞或者缺电的充电仓,太自由了。。。
不过楼主的手艺不错,自己动手的快乐就在于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学校一段时间,失物招领处丢满了没有耳塞或者缺电的充电仓,太自由了。。。
不过楼主的手艺不错,自己动 ...

除了动手的快乐,还有一个原因,我感觉对我用过的电子产品,它坏了我要想尽办法修复它,就象挽救一个将要离我而去老友一样,不让它离我而去,虽然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也要想法修复它。当修复好它的时候,我的心是安的。虽然我也有几个蓝牙耳机,但我每天就带着这个修复好的耳机,没事的时候拿出来听听。
唉,不知道这是不是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