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5块钱个位数的赛艺手电钻,简单拆解

楼主(2024-10-23):
原以为是12V,发过来确是16V的

楼主:
拆开看做工还是不错的,重量也挺沉的,比这把12V的沉,电机真的是16V,不过好像是库存货,写着21年的,难怪那么便宜,电机放久了难道性能会下降?

楼主:
测试了下,打个砖墙没啥问题,几秒钟就进去,有刷的,打三个孔后就有点发烫了。

网友:
不用去垃圾站就能直接捡了,有电池太好了

网友:
这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

网友:
这价格太帅了

网友:
电池有电就不错了

网友:
这是什么平台,还有吗,有的话我也去薅一把

网友:
质量可以  米霍克一类

网友:
缺点
1、无轴锁,大的钻头夹不紧,夹头久了容易松。
2、电池不耐用,
3、开关一般不带保护,堵转容易烧。
4、电机质量一般很拉胯,效率不高,发热大,不适合长期负载使用,容易烧。

优点,便宜,适合小白入手,一年一两次的偶尔使用,或者买个好的第三方电池,就可以传家。

不建议有电钻的人再买这个,哪怕免费送,因为到手后,扔了舍不得,放着又没用,看着心里烦。

网友:
这便宜捡的?!!!

网友:
哪里来的五块钱红包?

网友:
太卷了,就算用两天坏了再换也划算!

网友:
16年买了个12v的龙韵手电钻,木头钻孔,只能打两个孔,就没电了。

网友:
楼主赚大发了,还有吗?我也去撸

网友:
很好,在哪里买的?

网友:
这是怎么了?都这么便宜了吗?

网友:
好价,可惜去看了眼店铺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