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镍氢/镍铬充电器:必霸PPU411 + 倍量C-08

楼主(2024-10-23):
一个是GP旗下的必霸PPU411,另一个是倍量的C-08

(遥遥落后的Micro口输入供电,脉冲充电,充电时绿灯闪烁,8小时自动断电后绿灯常亮,充电电流与外壳标识一致)PS:这个应该是GP祖传的U411傻充换壳

(极为先进的C口输入供电,恒流充电,充满后会转灯继续涓流充电,充电电流由160ma缓慢下降直至趋近于0)

网友:
看看做工如何

网友:
充满能停充,可以。

网友:
这么多电池

网友:
傻充 充的电多点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这个还可以

网友:
镍氢电池不怕傻充?

网友:
很少见好用的充电器

网友:
都是傻充,随便用用可以。其中一个我有。

网友:
定时的傻充,能用

网友:
GP的名字怎么起的那么二次元啊。

网友A:
比较喜欢超霸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喜欢超霸的充电器。

黑颜色超霸是镍氢串联充电,没有平衡充。下图倍量至少是并联充电,不用担心3节5号电池配对问题。

网友:
充满后转灯并继续涓流充电,到为零停充,这个还可以。

网友:
能带IC芯片,充满转灯的都不错

网友:
能充满转灯就行,不明白这么多7#镍氢电池干什么用?

网友:
快把324这个电路跑出来,仿造一个

网友:
看上去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