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各位大佬,这种感应灯该如何调整灭灯延时

楼主(2024-10-23):
各位大佬,这种感应灯该如何调整灭灯延时?
R7查了是5k欧姆,电容就不好界定了,没专门的测试表,晚上回去直接换个大点的电容试试看

网友A:
盲猜,修改r7和c2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修改r7和c2的值

加大电容容量,达到延时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大电容容量,达到延时目的?

一般是这样。或者增大电阻阻值。

网友:
看看芯片型号是啥,找到芯片型号,找到引脚定义,和应用例程,看电阻是调大还是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大电容容量,达到延时目的?

盲猜,加大C2,并联一个小电容上去,试试就知道了。改R7就要加大电阻值,要焊开R7加大电阻不太好操作。

可以的话,最好高清楚IC的型号,弄到PDF一切好办,不用盲猜。

网友:
查查芯片手册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写在程序里

网友:
没几个电阻电容,一个个试,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盲试需要耐心

网友:
分析下电路,调整定时元件。

网友:
R7是光敏的分压,电容应该是接在电源上的。
时间是程序固定的。

网友:
一般是rc积分电路,电容充满电状态改变,加大电阻或者电容

网友:
先加大C2吧,好操作。看结果时间变化情况再作调整

网友:
之前买过一个只有6脚芯片的。那种是芯片写死的。你这个芯片好像要高级一些,资料应容易查吧,如果没有打磨的话

网友:
先查芯片引脚定义吧 看哪个引脚是控制时间的

网友:
咋感应的,红外感应人吗?

网友:
谢谢分享。看帖来学习的。

网友:
定时元器件R和C

网友:
感应时间一般够用了,要改长改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