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又来求助大哥了220V转9V能用直流代替吗,

楼主(2024-10-23):
音箱突然不通电了,拆开。就感觉这个220转9V的变压器线输入端像是碳化了,拆了几次线断了一根,拆开准备接线,发现和我想的不一样,估计是接不了了。
请问我能用9V直接代替嘛。
但是交流是没有极性的,我怎么处理。
手头有个升压板,可以5V转9V。

楼主:
其实也不太确定是不是电源的问题,但是我看了主板电容都完好,也没有烧蚀痕迹,故障就是不通电,我觉得大概率还是电源模块问题,

网友A:
变压器出来的9V是交流的,直接用直流9V不行吧,还是换个变压器吧,好换不贵

网友B:
找个12V的电源直接接上就可以
内部有整流桥,不用考虑极性问题

网友:
放心大胆的用绝对没问题!!!1

网友:
直接替换没问题的,无非就是再次全桥整流电压会稍低一点。(你变压器后面也是全桥整流成直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出来的9V是交流的,直接用直流9V不行吧,还是换个变压器吧,好换不贵 ...

直接用9V也是可以的。主板有4个二极管,是整流用的。直接用直流的话,正向的两个导通,反向的两个就不导通。就相当于在直流电路中串了两个二极管而已。会有一点点的压降而已。。

网友:
直接替换没问题

网友:
只是5V升9V,带音箱,会功率不够吧

网友C:
升压板5V转9V用在这里不行,用12V电源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
功率够的话,直接9v啥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12V的电源直接接上就可以
内部有整流桥,不用考虑极性问题

谢谢大佬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压板5V转9V用在这里不行,用12V电源可以直接替换!

好的,谢谢,9V电源没有。12V是有的。

网友:
能用,放心大胆的用,可以用9-12V的直流接到原来变压器接线的位置

网友:
这里电源部分有四个管的整流桥,还有一个大个子滤波电容,所以不用怕输入是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
可以用外置的9-12V电源适配器(电流2A以上)代替

网友:
还是买个变压器,又便宜有简单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