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大佬们 这个灯板想替换坏的led,现在不知道灯的功率

楼主(2024-10-23):
这个灯板想替换坏的led,现在不知道灯的功率,该选多大功率的led合适,上排下排都有坏的,2835的,当然越亮越好

网友:
自己去淘宝看。有标注参数,,这种小的led,,一般10-50ma之间。。自己试试就行。

网友:
0.2W的普通LED灯珠

网友A:
我感觉这种灯板的电阻和灯珠都好难替换,根本不知道电流是多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种灯板的电阻和灯珠都好难替换,根本不知道电流是多大的

可以找一款同样封装的LED,按照选用的LED使用电流和电压,直接计算匹配出合适的电阻就完事,要换就直接都一起换了,反正贴片电阻几分钱一颗我记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一款同样封装的LED,按照选用的LED使用电流和电压,直接计算匹配出合适的电阻就完事,要换就直接都 ...

我觉得也是这样,我这个板子电阻是好的,只有灯珠坏的多,我想保留电阻大不了把灯珠全换了,两个150的并联电阻等效75,配两个3v的灯珠,电阻电流为6÷75=0.08,3×0.08=0.24w,灯珠的功率0.24w合适,只能用0.2w的吗,是不是这样算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也是这样,我这个板子电阻是好的,只有灯珠坏的多,我想保留电阻大不了把灯珠全换了,两个150的并 ...

工作中的led的电阻很小吗,是不是恒定的,还是整个电路中可以忽略不计led的电阻,如果不算led电阻,那么就是12÷75=0.16,0.16×3=0.48,这样算就可以用0.5w的灯珠了

楼主:
工作中的led的电阻很小吗,是不是恒定的,还是整个电路中可以忽略不计led的电阻,如果不算led电阻,那么就是12÷75=0.16,0.16×3=0.48,这样算就可以用0.5w的灯珠了

网友:
可调电源测下灯珠电压,然后调节电流,看发热情况,即可大概测出灯珠是多少功率的。

网友:
不懂帮顶,但一般都习惯叫3528,你这反过来了

网友:
现在灯珠0.2w的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