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万能的坛友帮忙识别一下,电动三轮车充电器芯片

楼主(2024-10-23):
最近,在维修一款电动三轮车充电器时,遇到了这样一个芯片,不知道型号,没法判断是否损坏,请万能的坛友帮助识别一下,如果能提供一下各引脚定义更好,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是MCU,一般不会损坏,边上的八脚芯片是驱动

网友:
单片机,测前面那个ldo的电流可以推断是否挂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辅助电源失控,电压过高 1117短路了,单片机坏了。没办法弄了

网友:
这个MCU带软件的,坏了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