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座又要革命了吗?公牛直流插头插座

楼主(2024-10-23):
最近,公牛推出了直流插头插座,分为48V和400V两种规格。主要用于为额定电压在400V以下的直流电器供电,比如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视机、电饭煲等常用电器。48V直流插头插座支持16A电流,400V直流插头插座支持10A电流。

公牛直流插头插座和常见的插头插座形状是不一样的。常见的插头插座为竖着结构,为左零线右火线,中间为地线。公牛48V直流插头插座左边“一”字形为负极,右边“I”字形为正极,而400V直流插头插座多出“圆形”为地极。48V直流插头插座直插直拔安全无风险,400V直流插头插座内设灭弧机构,也可直插直拔,使用寿命都可达6500次以上。

我现在想不起来我身边有什么样的应用场景,大家说说呢

网友:
那么?以后这类电器?不用内置电源了?

网友:
这个没有政策推行的话,应该比较难推广吧,交替阶段家里要布两套线路?

网友:
有配套的电器吗

网友:
充电头网总结

网友:
有直流充电的新能源车充电用。

网友:
有这个产品就肯定有应用地方,民用没有的话,应该是工业或者商业方面

网友:
交流电入户,统一整流后再全屋供电?然后把家里的电器全换成直流的?有什么革命性的意义吗?如果没有。民用的话,是谁觉得我们钱多吗??入户的整流用的机器谁供电?钱谁出?换直流电器是不是可以直接拿原来的交流用电器直接换,不用补差价?
可见这种排插就不是通用的,肯定是某些地方专用的。。

网友:
光伏风电过剩产能--储能设备大跃进--直接给用户供直流电?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
400V

6500次

网友:
问题是目前还没有见到这样用直流的电器!

网友:
创新货,未来电器用电标准风向要变

网友:
谁去打个公牛客服400电话咨询一下看看

网友:
6500次有点少吧?

网友:
问题是,直流小家电的用电规格也不统一啊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
既然直流分正负,插孔直接设计成   -  +  多好,

网友:
公牛的排插按键质量非常糟糕,很容易坏。我现在都只能盯着翘板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