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超简单手搓一台★便宜★高颜值★的怀炉

楼主(2024-10-23):
冬天快到了,需要新玩具来消磨时间,前几年开始玩怀炉,之前都是买成品,什么双枪、大孔雀、板凳棍炉等。前几天看别人用随身香炉来DIY怀炉(棍炉)不错,于是我也DIY了一个,发现效果出奇的好。
所需材料90元内:PDD买的随身香炉80+、某鱼阿莫家买的触媒4元、棉花一些1元(可用药店的棉花)、3mm螺丝0.2元、杜邦插针0.05
所需工具:手电钻、3mm钻头、3mm丝攻(可用螺丝代替)、锉刀或电磨

先看外观,非常漂亮,表面材质应该是油漆但不会掉落,三节结构,大小适中,手感超好

中间这节画线、开孔、攻丝、开槽,如果没有丝攻可用坚硬点的螺丝直接旋上,就能产生出螺纹

用一些杜邦插针焊在一起作为一个铁筛,防止棉花直接接触到触媒,当然有金属网的也可以直接安装上

某鱼阿莫家的触媒直接卡上(特拉秋拉的也不错),如果大家打的孔位置不好,可以在螺丝上焊接4个挡片,用来固定触媒

棉花塞进去,加上煤油,点火,OK,改造完成

这个是之前安装的,用螺丝来固定触媒,但是效果差,会影响燃烧效果,所以后来螺丝反装了。
优点:1、这个炉子颜值很高,比市面上很多怀炉颜值高。2、相对便宜,在怀炉中这个价格已经算是便宜的了,当然一些国产低质的怀炉价格会更低。3、温度不错,我安装2mm的触媒温度都很不错,手直接拿都烫手,如果需要温度暴力可以安装5mm的触媒  4、省油:我测试的时候油加得不多,估计30ml吧,持续燃烧了近30小时,具体油耗后续再测试。5、可以中途加油,永不熄灭。

缺点:暂时我没有发现什么缺点
新手玩怀炉注意事项:1、煤油不要选择价格太便宜的煤油,燃烧时有煤油味道,可以购买正品佐罗金油,不过价格比较贵。推荐PDD购买关键字“炉友专拍怀炉配件”,这个价格便宜气味很小。2、触媒点火禁止火柴,禁止煤油打火机,最好不用气体打火机,建议使用酒精灯点火来防止积碳。

网友:
你这过时了,我们现在怀里都揣个核子反应堆,简称怀堆!

网友:
我们劳动人民每天搬砖全身热乎,根本不需要这些资产阶级的玩意

网友:
不错的制作。我以前也有个,感觉点火挺麻烦的 不知道点着了没。

网友A:
没用过这种东西,触媒不需要接触棉花吗?
也就是说燃烧的是蒸汽?

网友B:
新奇的玩意,充电宝加发热膜,还能温控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种东西,触媒不需要接触棉花吗?
也就是说燃烧的是蒸汽?

千万不要接触棉花   也就是说触媒禁止接触煤油    靠的就是给怀炉加温后,煤油挥发后进入触媒   触媒含有铂金来进行催化反应,无明火燃烧发热    然后发热又加速煤油挥发   以此循环

网友:
复古,太复古了,时尚是个圈

网友:
我有一个暖手宝,类似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奇的玩意,充电宝加发热膜,还能温控不香吗

充电宝这种形态的加热,续航3小时?5小时?      这个加油的,续航可以12小时-60小时  根据油仓的大小以及触媒的燃烧体积来决定,像我这个加满油估计48小时没问题,如果我用5mm触媒来产生高温,加油一次用24小时以上应该没问题。

网友:
满旗公子哥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千万不要接触棉花   也就是说触媒禁止接触煤油    靠的就是给怀炉加温后,煤油挥发后进入触媒   触媒含有 ...

牛逼啊,烧蒸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宝这种形态的加热,续航3小时?5小时?      这个加油的,续航可以12小时-60小时  根据油仓的大小以 ...

同体积的充电宝,同样的发热续航能有1小时就不错了

网友:
只使用几个小时的话,感觉还是使用充电的方便。

网友:
能上飞机吗

能上高铁吗

网友:
触媒没看出来是哪个,能发个打圈的图吗。

看了N遍,7楼才说明了原理,基本弄懂了,也知道了触媒是啥了 ,不劳烦楼主打圈了 !

网友:
真是不错,可以放在车上冬天取暖最好了!!

网友:
看起来是复古,使用起来可能还不错。

网友:
冬天需要一个发热充电宝暖脚,一直没舍得买。如果有发热袋和充电宝分离式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