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700A的塑壳断路器发生故障,烧得黢黑

楼主(2024-10-23):
弹簧烧断了、铜排都融了,应该是相间短路了吧

网友A:
700A的都是银触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A的都是银触点了吧

200A的都是镀银触头,好像是塑壳断路器行业标准吧,没见过不镀银的塑壳断路器

网友:
品牌的几十A就是镀银的了

网友:
分断时的弧光短路了

网友:
漏电开关?触头完好,估计内部出线位置故障短路

网友:
没着火说明断路器不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