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了给铅酸电池充电,跟风MPPT半成品-SRNE-ML2420

楼主(2024-10-23):
有块铅酸电池,一直吃灰。这东西放久了不充电饿死太可惜了。手里没有大功率12伏充电器,研究给他充电。

刚好看到坛友推荐MPPT半成品-SRNE-ML2420 ,正好入手试试。

在坛友提供资料和帮助下中午成功正常运行。

由于手机没有电话线,232模块,虽然手里有232芯片,但打板麻烦于是阉割了这部分,直接划断ttl收发的两条走线。用屏幕的地和3.3.开始准备直接用pc调。费劲半天一直没连上。一直没找到ID,最后改成255中午正常连接。中间过程换ttl线,模块,反复测试若干次。

然后用蓝牙模块ECB02修改UUID后,手机终于正确连接。

本想回复到那个帖子,为了混点家元重新开贴。
感谢发贴和回复问题坛友帮助。

网友A:
手机有对应的软件吗?

网友B:
不错,具体说说怎么连接的,电感用的多大的,太阳能板电压电流多大,实际检测出来的充电电流多大,板子背面有没有加散热片。。。等等

网友C:
多来点评测,都能通过串口设置什么?和蓝牙里面设置内容一样不?设置后是不是真的效率高?可以的话我也买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来点评测,都能通过串口设置什么?和蓝牙里面设置内容一样不?设置后是不是真的效率高?可以的话我也买几 ...

10块钱很超值的,淘宝上几十块一百多的都是假MPPT,不如这块板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8018-1-1.html

楼主:
哈哈,尴尬的是我没买太阳能电池板,设置应该一样,英语不好,很多项目要网上翻译才能明白。这是些选项你们自己看。我这发上来就是给大家提供个不同连接软件的方法,和esp32效果一样。不用esp32,更经济一点。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图片蓝牙模块不是我用的。正常可以改uuid,名称应该都可以用,到货我可以给大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来点评测,都能通过串口设置什么?和蓝牙里面设置内容一样不?设置后是不是真的效率高?可以的话我也买几 ...

发了些图片。你自己看看。斟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具体说说怎么连接的,电感用的多大的,太阳能板电压电流多大,实际检测出来的充电电流多大,板子背面 ...

发了几张图片,看能看出来么tp36是3.3伏,37是GND。另外两个针飞到了ttl两个过孔上,划断了到232转转换芯片的走线,主要是蓝牙模块可以改uuid,名称应该不改也可以,我顺道改了,还是参照另一个帖子esp32的程序里的uuid。还没太阳能板,暂时就是当了个dc-dc,连上手机管理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具体说说怎么连接的,电感用的多大的,太阳能板电压电流多大,实际检测出来的充电电流多大,板子背面 ...

电感随便从一个开关电源上拆的,个头看着不小。看你们比我研究的明白。我这就瞎捣鼓。散热片么,看图也是利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有对应的软件吗?

有,另一个淘友发了个网盘。里边有资料,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感随便从一个开关电源上拆的,个头看着不小。看你们比我研究的明白。我这就瞎捣鼓。散热片么,看图也是 ...

明白了,原机通过SP3232芯片将TTL信号转为RS232信号从电话线接口输出,你直接取转换前的TTL信号飞线到排针上用刷机小板连,这样就省去了RS232转换的步骤,妙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另一个淘友发了个网盘。里边有资料,软件。

蓝牙模块是下面这个链接这种吗?用这个蓝牙模块还需要ESP32吗?如果不需要那是怎么连接蓝牙模块和板子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293370835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原机通过SP3232芯片将TTL信号转为RS232信号从电话线接口输出,你直接取转换前的TTL信号飞线到排针 ...

上个帖子也有别的朋友提过。我觉得这样可以直接放个廉价的蓝牙模块,可以不弄排针,直接飞线连也可以。模块可以直接粘到板子上空位置。有合适的盒子一起放里边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模块是下面这个链接这种吗?用这个蓝牙模块还需要ESP32吗?如果不需要那是怎么连接蓝牙模块和板子的? ...

我是用的这种,便宜的,能修改uuid的应该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模块是下面这个链接这种吗?用这个蓝牙模块还需要ESP32吗?如果不需要那是怎么连接蓝牙模块和板子的? ...

不需要esp32的,只需要改蓝牙模块uuid和名称。模块和板子的TTL对应上。把模块uuid改成那个朋友网盘程序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模块是下面这个链接这种吗?用这个蓝牙模块还需要ESP32吗?如果不需要那是怎么连接蓝牙模块和板子的? ...

#define NOTIFY_SERVICE_UUID      "0000FFF0-0000-1000-8000-00805F9B34FB"
#define NOTIFY_CHAR_UUID         "0000FFF1-0000-1000-8000-00805F9B34FB"
#define WRITE_CHAR_UUID_POLLING  "0000FFD1-0000-1000-8000-00805F9B34FB"
这三个FFF0,FFF1,FFD1。
还有波特率改成9600

网友D:
没精力玩。。。。要敲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精力玩。。。。要敲代码。。。。

貌似用11楼的蓝牙模块就可以直接用手机连了,或者用TTL刷机小板连电脑也可以,不需要敲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用11楼的蓝牙模块就可以直接用手机连了,或者用TTL刷机小板连电脑也可以,不需要敲代码 ...

我看迷糊了

连上蓝牙 等于是用手机可以监控充电电压 电量 系统运行状态是吧?

网友:
已投家元  我也想入手这个 电脑连接后能修改电池类型么?麻烦看看 我想买2度铁锂电池储能用这个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