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储能点焊机拆机失败

楼主(2024-10-23):
不能点焊拆开看看能否修好,面盖拆不下来,控制板就也拿不出来

底座,配了厚厚的一块铁板

面盖没有找到固定螺丝,但是就是抠不下来,机关估计是在焊针接口哪里

网友A:
像个办法啊,男人不能说不行。

网友:
点焊机看起来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个办法啊,男人不能说不行。

没办法,焊针接口里面是铆死了的,除非破坏焊针接口

网友:
这个怎么装上去的

网友B:
这是后买的么,之前做的那个电容阵电焊机不好用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845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后买的么,之前做的那个电容阵电焊机不好用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8455-1-1.html ...

这个焊机不是我的,公司的

网友C:
两个焊针插口里面是内六角的可以拧下来。我去年618买的这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焊针插口里面是内六角的可以拧下来。我去年618买的这款。

这个设计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焊针插口里面是内六角的可以拧下来。我去年618买的这款。

当时我也用内六角试过,没有合适的内六角

网友:
按键的面板能扣下来,那儿有固定螺丝。

网友:
看了下,某宝上要8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我也用内六角试过,没有合适的内六角

那两个焊针插孔里面是带螺纹的,拧在铜排上。

网友:
再仔细找找,应该是可以拆解的,要不当时是怎么装进去的呢?

网友:
感觉配种没必要加

网友:
这个点焊机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做的听巧妙地

网友:
这个看着挺好的,看看怎么修复。

网友:
这电容看着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