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强拆英菲克P-M6并更换非原装电池

楼主(2024-10-23):
前两天测试鼠标自带的电池容量 已经很小了 当时说是凑活用 但这才几天 就开始经常的断联 万般无奈 逼我更换电池

这节电池是我从蓝牙耳机充电仓里拆出来的 测了下容量跟标注的一致

足量的 扔鼠标里应该能用一段时间

直接焊到电池插座上

由于电池自带保护板 本想拆除 但看了鼠标上的充电电路很简单 就放弃这个想法 有保护没准电池寿命更久一些

这个芯片可能就是保护电路 因为原装电池是没有的

双面胶粘到原来电池槽里面 反正空间很大

最后和这节只剩100毫安时的电池拍照留念 也不知这节电池还能如何利用 谢谢!!!

网友A:
还是装电池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装电池的方便

考虑在鼠标底部开个洞 方便换电池

网友B:
你没有18650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18650电池?

18650装不进去,他这个原装是14500电池,也就是AAA电池(7号)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在鼠标底部开个洞 方便换电池

这不就是之前用5号电池的那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50装不进去,他这个原装是14500电池,也就是AAA电池(7号)大小。

AA 5号大小的

网友D:
想想办法,还是能装进去18650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650装不进去,他这个原装是14500电池,也就是AAA电池(7号)大小。

网友:
大家用鼠标不考虑重量吗?

我都是装最撇的电池,因为这种电池轻

网友C:
真NB,估计干个3500mah的18650进去,可以用好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想办法,还是能装进去18650

的。

太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想办法,还是能装进去18650

的。

换大电池用的时间长

网友:
充电鼠标换电池麻烦,用电池的方便更换,各有所长。

网友:
这充电器蛮先进的

网友:
这个牌子的,都是用14500电池,买一个新的也就4、5块钱。新的,经常忘关,还是能随手就用。何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NB,估计干个3500mah的18650进去,可以用好几年

如果一天用8个小时的话,你的估算不行,最多大半个月,甚至一个月都撑不了。我天天就用着这货。

网友:
换电池的方便,在电池仓背后装一个保护板,最好停止电压在3.1V以上。老年音乐播放器的18650停止电压3. 5V,很不错。

网友:
电池不能拆卸吗?我现在用的杂牌鼠标电池能拆,也是14500,0.5A充电才10多分钟就满了,换了节拆机电池待机好多了。

网友:
当年的英菲克网络播放器很牛掰,买了一个,没用多久!厂家可不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