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松下Technics SL-X845 CD机拆解

楼主(2024-10-23):
目测这种设计,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东西,看后面接口,是个组合机的cd,其它东西早就不知踪影
日本省110v电压,被插220了,变压器坏,这种久远的东西,也没有维修价值了,其它倒是不担心,担心光头老化,光头型号没看到,不懂是多少的型号
解码芯片是PCM55HP,看样子是90年代晚期的东西。

其它芯片,大部分都是日本人本地生产的,这点不得不服它电子产业的解还可以
那个cd架构,设计得不错,线圈来堆动光头的结构,不是步进电机,关于这点,我不懂是成本还是精度的考虑?

网友:
这是好东西,打理一下应该不错

网友A:
亮点挺多
裸线电感
电磁轨道

网友:
修一修,又能战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点挺多
裸线电感
电磁轨道

原来这个叫电磁轨道,我还不懂

网友:
确实是那个年代的风格

网友:
除了电源模块,好像很少看到这样的电路板了。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再过20年,电路板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

网友:
CD机芯部分看着不 错

网友B:
以前买了个CEC480,机芯是用 塑料气囊?做避震的,应该是 三洋机芯吧。整机连遥控器都没有,末级运放是日电的 4560,瞬态反应速率是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了个CEC480,机芯是用 塑料气囊?做避震的,应该是 三洋机芯吧。整机连遥控器都没有,末级运放是 456 ...

这个用的运放也是便宜货,参、机芯四脚用的是弹簧

网友:
这CD光头移动有特色,磁石,铁芯,加线圈,这原理搞不懂。有知道的请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用的运放也是便宜货,参、机芯四脚用的是弹簧

起码比4558好点,有个说法是,超过5就行。现在卖了

网友:
老东西不知道音质如何

网友:
这CD机够老的

网友C:
焊点和引脚方向非常规整,为什么本子的老电器电路板正面全是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点和引脚方向非常规整,为什么本子的老电器电路板正面全是跳线?

跳线比走长线更好,但是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点和引脚方向非常规整,为什么本子的老电器电路板正面全是跳线?

单面板限制,如果是双面板就不会有那么多跳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焊点和引脚方向非常规整,为什么本子的老电器电路板正面全是跳线?

元件规整是为了方便跳线,那个年代由于芯片集成度不高,所以元件比较多,单面走线会遇到很多交叉走线,用跳线是个成本较低的做法,因为当时的双面板成本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件规整是为了方便跳线,那个年代由于芯片集成度不高,所以元件比较多,单面走线会遇到很多交叉走线,用 ...

原来是这样啊,受教了,多谢科普。我以为是为了走近路才跳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元件规整是为了方便跳线,那个年代由于芯片集成度不高,所以元件比较多,单面走线会遇到很多交叉走线,用 ...

感谢解惑,原以为是测试的调整之用,但感觉没必要那么多。电子产品的叠代太快,双层板和多层板几乎突然出现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