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直流电机 新电机扭矩小

楼主(2024-10-23):
美甲打磨机上的电机 型号是180 电压是8.4v 生产日期是2023年12月8日  每分钟18000转这个就比较厉害了

后边接线柱

拆开的后边铜套的轴承? 就这每分钟18000转不会高温么?

一开始以为是小时候赛车上的电机 没想到碳刷不一样 特殊材料的碳刷吧

转子 刀片挂了下是纯铜线

定子以及强磁
淘宝买了一个电机换上后扭矩不足 也不知道是转子铜线细还是铝线?不知道哪里节约了材料导致这个问题 怎么说呢运费比电机价格贵

网友A:
肯定铝线了,这种工业消耗品用铜成本高了

网友B:
把新买的拆了后盖换上去吧

网友:
旧电机换上新电机的电刷吧,转矩跟线圈、磁铁、转子材料都有关。

网友:
这种玩具电机,能转就行了,还要考虑啥转矩呀,铝线的。

网友C:
我一看标题以为是那种大电机,然后新的,扭力小呢

网友:
小小的电机,只是型号一样是不行的

网友:
玩具小电机,旧电机换上新电机的电刷试试

网友D:
新电机换成粗一些的漆包线试试

网友E:
电机可能买错了,应该买高速电机。

网友F:
转子还做了动平衡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铝线了,这种工业消耗品用铜成本高了

小的都是铜线,最多是有氧铜。铝线绕小转子容易断,适合绕异步电机大定子。楼主超薄电刷只能小电流,大电流容易烧断,换向器像铝合金。好的是碳刷,铜合金换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新买的拆了后盖换上去吧

新的没拆开看  这东西好拆不好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子还做了动平衡不错

转速高 不做动平衡成了振动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可能买错了,应该买高速电机。

搜索的是美甲电机这个应该是错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电机换成粗一些的漆包线试试

换线就是大工程了吧 电机才三四块钱 运费五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看标题以为是那种大电机,然后新的,扭力小呢

好久没发帖子了 所以就随便发个混点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