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富士通平板q704设置问题 开机总是要求按F1进系统

楼主(2024-10-23):
开机总是要求按F1进系统。发现CMOS电池不行了。更换,发现开机仍然需要按F1。进BIOS看,新改的设置都保存了。说明电池正常。那么就是自己设置的不对了。请大家看看是哪儿的问题?

楼主:
手机不会旋转图片。马上用电脑改

网友A:
他说风扇错误,你看看风扇是没插上还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说风扇错误,你看看风扇是没插上还是坏了

是不是按F1就可以忽略风扇?设置中有没有?我打开后盖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说风扇错误,你看看风扇是没插上还是坏了

还真是风扇不转。大概不好修,而且一直这样用好像问题不大。能否掠过风扇检测?

楼主:
研究了一下,发现很难拆下风扇,后盖螺丝全卸下来,貌似也不行,感觉后盖连同主板一起与屏幕合在一块,再拆其实是拆下屏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风扇不转。大概不好修,而且一直这样用好像问题不大。能否掠过风扇检测? ...

不能,风扇检测一般是强制的

网友B:
很多都是风扇进灰卡死了,用小棍子拨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都是风扇进灰卡死了,用小棍子拨一下试试

不是,而且很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