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出了两个半古董CPU和三根内存条

楼主(2024-10-23):
公司准备搬家,办公室清理了两台半古董级电脑,灰尘两斤重。准备扔掉,里面的硬盘拆下来,可以作为其他电脑扩容用。CPU和内存条没啥用了,我拆下来收藏。
CPU两个,一个是酷睿2 E7500 2.93G,一个是赛扬双核2.0G。时间太长,没压到的地方都已经氧化生霉。只有散热器压到的地方和背面电路板触点光滑如新。带回家打孔当钥匙扣。
内存条是金士顿DDR2 800和DDR3 1333,都是2G条子

网友:
E7500的性能满足轻度办公还可以的。

网友:
这个“拆”是指从主板上拆下来的意思?

网友:
标题吓我一跳,你居然能拆cpu。

网友A:
借问一下像这种CPU背面的电容一般有多大,耐压多少?

网友:
当钥匙扣可惜

网友:
以为要上显微镜了

网友:
细皮油拆掉盖子,安装到路由器上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问一下像这种CPU背面的电容一般有多大,耐压多少?

放心,比你想象的小的多
CPU超频电压都是小数点后第三位起跳
1.234V这样的
电压绝对高不了

网友:
拍的很清晰,非常感谢分享,775的都是回忆啊

网友B:
E8400,有的人还在用呢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拆解CPU的

网友:
可以去提炼黄金。

网友:
引用 网友B:
E8400,有的人还在用呢

e3400还在服役中。

网友:
我有好几个水泥的286

网友:
内存条可以留下,有时候可以遇到故障电脑可以代换一下,试机用,毕竟还是DDR3的条子,DDR2 800的二代条子有点老了。

网友:
竟然是相同775接口?

网友:
以前见过更古董的,这两天清理办公室附近的杂物间,也看见一堆电脑配件,打点一下看看能够利用得上不,嘿嘿

网友:
这个没拆开啊

网友:
现在还有再用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