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AT-LGA60的颗粒4K这么强的吗?

楼主(2024-10-23):
一块创见370S 256G老盘(2246EN),容量太小几乎没怎么用过,想扩个容装台ESXi出来,里面用的SDRNKCCC8-128G×2,又给它怼了2颗SDRNOCCC8-128G,ID一样,开了512G,原盘没测过,加完颗粒测了下,居然近40M的4K,这在2246EN下很喜人了吧。于是又找了块一模一样的创见主板,怼了2颗SDRNOCCCH-256G,测了一下和前面一块一样的性能。怼的这几颗颗粒都是水果艾迪机的拆机颗粒,跑RDT 设ECC8零错误,水果果然用的东西品质都很高啊。

啊!发错板块了,管理帮忙移到“SSD存储技术”区吧~

网友:
性能不错,容量也很大。

网友A:
SAT采用了优质超频颗粒,体质没的说,不过也没这么夸张,你这速度怎么看怎么像软件加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T采用了优质超频颗粒,体质没的说,不过也没这么夸张,你这速度怎么看怎么像软件加成啊。。。。 ...

就直接接电脑测的啊,开卡参数也没动,刷出来什么就用的什么,这东西还有软件加成来骗测试软件的?

网友:
SAT颗粒本身体质不差,DISKMARK测速本身就有些虚

网友:
可以多用几个软件测测

网友:
这个软件跑分明显虚高

网友:
苹果的定制颗粒真的不是一般的猛。我有一块PS3111+东芝的LGA60。可以全盘不掉速,吃满SATA3.0

楼主:
SAT-LGA60的颗粒4K这么强的吗?

CDM已经蛮准了,还有什么软件可以测的,告诉我我去试试。AS SSD Benchmark就算了,那个才是真的不行,不知道多久没更新了,特别是下面的评分,毫无参考意义。回头测下HD Tune,还有个IO什么的不会用

楼主:
现在全海鲜市场都很难找到能直接上SAT-LGA60颗粒的主板了,要么用转帖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全海鲜市场都很难找到能直接上SAT-LGA60颗粒的主板了,要么用转帖板。

我这有个

网友B:
128G和256G这种颗粒都买了一些,价格18/50.目前没遇到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8G和256G这种颗粒都买了一些,价格18/50.目前没遇到坏的。

真便宜啊,现在都贵好多,128G一般颗粒都要30-40,SAT-LGA60相对便宜点也要25-30,主要板子少,要玩就直接怼,转贴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速度和稳定性。

楼主:
你怎么什么都有

网友:
苹果颗粒也能开卡吗,id多少,我有2颗64G的,他们说46xt开不了

网友C:
我正好有这个,速度相当炸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正好有这个,速度相当炸裂

你上的什么主板?直接怼的还是转贴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上的什么主板?直接怼的还是转贴片?

原版,什么都没动,就是46en,一共16ce,就是测了下rdt,所以重刷了公版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版,什么都没动,就是46en,一共16ce,就是测了下rdt,所以重刷了公版固件 ...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公版FW?我现在用的MPR0823A_FWR0822A开的,因为要装ESXi,所以想找个稳定的,性能倒是其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公版FW?我现在用的MPR0823A_FWR0822A开的,因为要装ESXi,所以想找个稳定的,性能倒是 ...

就是这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