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请教诸位大神,这情况咋办? 台电稳影SD256GBA860颗粒型号

楼主(2024-10-23):
我用flashID查到信息是这样的。
主控芯片是这YS9082HC,存储芯片是这“Samsung3du3-48L TlC 16k 512Gb/CE 256Gb/die”。
可是诸位,这个“Samsung3du3-48L TlC 16k 512Gb/CE 256Gb/die”是内存芯片的名字吗?我怎么觉得这不像零件型号,倒像一段广告词啊。

我搜这个型号,完全没找到。哪怕是类似的型号也没看到,请问诸位,这种型号的存储芯片具体型号是啥?哪儿能找到量产工具,以及如果找不到量产工具,哪儿有代换版的练成工具?
劳驾诸位了,我是搞硬件的,硬盘故障头一回弄,实在不知道该咋整,拜托您给指条路吧。

SG/YS908x SSD Flash ID readeru0.143a by. Ochkin Uadim
0S: 6.2 build 9200
Use: sg_flash_id disk_num
一u一modelchheck ouermide
Teclast 256GB SSD
FW201228
244198 MB [256.1 GB]
From ATA id:  0xec.0x1e.0xd9,0x2f.0x88.0xc9.0x0.0x0 – Samsung3du3-48L TlC 16k 512Gb/CE 256Gb/die

这个“Samsung3du3-48L TlC 16k 512Gb/CE 256Gb/die”

台电稳影SD256GBA860
存储芯片型号
VS29F02TEME1
芯片打字
D7210401
主控芯片型号
YS9082HC
FN978
CC1GBAS

网友A:
颗粒型号:K9DUGB8S7M,单颗8ce 256G三星第3代3D颗粒

Samsung3du3-48L TlC 16k 512Gb/CE 256Gb/die  这里面的信息其实挺全的。
三星第3代3D颗粒,48层堆叠,16k page,每ce 512Gb=64GB,每ce有2个die,每die 256Gb=32GB。

网友B:
楼上解释的很全面,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型号:K9DUGB8S7M,单颗8ce 256G三星第3代3D颗粒

Samsung3du3-48L TlC 16k 512Gb/CE 256Gb/die  这里 ...

谢谢大神科普!

请教高手,您找到的芯片型号咋是4T的?

另外我这硬盘只有插在sata总线上才能被flashid偶尔读到数据,插USB硬盘盒上就认不到。您看咋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解释的很全面,高手。

请问高手,我这种情况还能修好硬盘吗?需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