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一个华强北手表

楼主(2024-10-23):
买了几个月,一次死机之后就一直重启。重置都来不及,几秒就重启,就想拆了断电池试试,

表带是朋友给的

后面4颗螺丝,就可以打开了,结果不小心把在触摸排线给拉开了,由于排线太短了,没法装了。
屏幕后面那个银灰色就是NFC,可惜线圈太少了,门禁刷不开

什么心率,血氧都是假的,只有4颗led

外观是这样的,左边是一个运动方式快捷键

右侧上面是编码器,下面是个按键

问下大家这个屏幕现在应该怎么拆,用吸盘没吸下来,用吹风机吹可以吗?

网友A:
哦,就是像,虚有图表了。

网友B:
30给3个还要啥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给3个还要啥自行车

哪有这么便宜,这个30多

网友C:
结果不小心把在触摸排线给拉开了,由于排线太短了,没法装了。

它原来是怎样安装的?

网友:
这小表里元件不少,这排线开焊是个麻烦活。

网友:
这种表市面上很多,价格差很大,良莠不齐

网友:
外观是挺像的,功能就只有皮毛了

网友:
屏幕需要加热才好拆下面有胶

网友:
还能无线充电啊

网友:
是 到了计划性报废的时间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果不小心把在触摸排线给拉开了,由于排线太短了,没法装了。

它原来是怎样安装的? ...

应该是先装主板再装屏幕的,我是从后面拆的,导致装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就是像,虚有图表了。

我就是看中了nfc功能,可以当个门禁卡

网友D:
这种表也要100来块,搞个荣耀那个400多的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表也要100来块,搞个荣耀那个400多的好用多了

这个才30块啊

网友:
里面挺复杂,得加热屏幕才能分离。华强北低配版凑合用,坏了不心疼。

网友:
现在的电子产品真便宜,这表只要30+,想以前一个差的石英电子表也要5,60。

网友:
毕竟这个价格,还是不错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表。问一声楼主,如果只换电池,是否只要打开后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