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 哪位老师知道 欧讯 v98 对讲机 用的什么喇叭?

楼主(2024-10-23):
如题,我的手台声音小的时候,声音阻塞感,失真,插入外接手咪,声音正常,怀疑喇叭问题,暂不想拆机,请问一下有知道的老师告诉一下,原机是什么样的喇叭,直接买一个更换。

谢谢先

网友A:
拆开看看,买一块口香糖嚼完了蘸干净盆上吸得铁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买一块口香糖嚼完了蘸干净盆上吸得铁屑

谢谢您的回复指导,

网友:
拆开看型号,很普通的

网友B(2024-12-31):
口香糖维修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口香糖维修大法

已经搞定!电路通病。BTL模式就产生失真,改成跟外接手咪 一样的 OTL ,失真消除。

网友C:
此机型有两个版本3W和5W版本,2手便宜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机型有两个版本3W和5W版本,2手便宜好用

我那个是低压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