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拔光一个硬盘,看里面的果照

楼主(2024-10-23):
这个硬盘是我从笔记本上拆下来的,然后就放我台式机上使用了。质量还不错没有坏道.应该应该是2018年的上面有个标识写着日期。楼主那天电脑B450主板三年多用坏2块M2,500G硬盘直接就用这个代替M2了,目前是当系统和游戏盘使用。大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颗粒的

网友:
又骗我进来,果照果然是照。。。

网友A:
应该是MLC颗粒,是哪个厂商的得看ID了。

网友B:
用量产工具读下闪存ID看看.

网友C:
做工还是很不错的哦,有独立外置缓存的

网友:
奇怪,这个硬盘里面没有圆镜片的?

网友:
adata是威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MLC颗粒,是哪个厂商的得看ID了。

哪里看出来是MLC的?

网友D:
还是机械的拆着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机械的拆着好玩

对机械的还能拆块磁钢,这固态的没铁没铜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MLC颗粒,是哪个厂商的得看ID了。

应该就是MLC的质量还行

网友:
看标题进来的,只看到一个脱光了的卫岗  谢谢分享

网友:
真光光了没看头。
装系统还是不错的

网友:
没拆到磁钢?还不彻底,撬开瞅瞅到底磁钢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量产工具读下闪存ID看看.

量产工具得问厂家吧,可能也不是通用的

网友:
固态的只能拆闪存玩了,,机械的还能拆磁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还是很不错的哦,有独立外置缓存的

老货硬盘还是可以的

网友:
以为是机械硬盘呢

网友:
还是怀恋机械硬盘

网友:
667还是14年的芯片,说不定是M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