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的第一个自建模作品

楼主(2024-10-23):
这次双11搞了台拓竹A1,昨天打个测试小船,今天自已画了个方桌,1米 X 1米 X 85公分,打印比例 1 :50,耗时13分钟,包括 5分钟准备时间,耗材 0.79克

准备把老家二十年前的老房子(已经拆迁了,儿时的记忆画出的)建模打印出来,这个应是堂屋中间的方桌,下面还有椅子凳子柜子……………最后是房子(比例准备也是打印为 1:50):

网友:
使用相应颜色打印更好看些。

好像边缘比较粗糙。

网友:
一看就是SketchUp建的模,这显示效果一言难尽...

二○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网友:
不错,搞完了自喷漆上个色,再做旧一下,满满的儿时回忆

网友:
楼主把老房子打印出来

网友:
看上去很一般啊

网友:
期待全部完成

楼主:
把家里的小凳以1:10打印:

网友A:
看得心痒痒,不知道50岁还能不能学会建模。

网友:
上色啊,上色之后感觉就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心痒痒,不知道50岁还能不能学会建模。

我也五十多岁,那个草图大师很好学好用,学一二天你就可以建桌子了,上面那个老家模型,我是边学边做,也就几个星期学着就做出来了

网友:
我们老家 ,这玩意是用来摆贡品的,都是回忆,还有四张高椅子。

网友:
我们广东叫这个为八仙桌

网友:
很不错啊,买来玩玩这个机器就可以了。

楼主:
1:50书桌(1米4 X 60公分 X 83公分),打印的精度不行,右边是4个抽屉,抽屉的边沟及抽屉拉手都没有打印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五十多岁,那个草图大师很好学好用,学一二天你就可以建桌子了,上面那个老家模型,我是边学边做,也 ...

有空试试,谢谢鼓励

楼主:
把抽屉边沟及拉手都增加大小,加深加宽,这个能看出效果了(1:50)

楼主:
儿时老家的电视柜(1:50),上面放电视,是十七还是十九的立式的,中间放的日立777录像机;第一次打活动的4扇门,上面门是抽拉式的

网友:
还得是拓竹 效果不错

楼主:
打印了小时候的老屋三部分了,楼上楼下及楼顶,总分成七块,另:前大门墙,厨房,厨房顶,堂屋与小房间,堂屋小房间的顶),七块之间用凹凸连接

楼下与顶

楼上

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