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小电机怎么判断电刷是铜片还是碳刷

楼主(2024-10-23):
那种280电机不拆开有没有好办法能判断出电刷是铜片还是碳刷?外壳上面没散热孔,看是看不到的,后盖上有俩小孔,离电刷太远也看不到

网友:
在后盖小心打个小孔观察.

网友:
电机后面带孔能看到

网友A:
这个问题非常之简单,拆开看看就知结果 。

网友B:
只能拆开看看。

网友C:
怎么判断哪张划划乐会中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拆开看看。

拆开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非常之简单,拆开看看就知结果 。

对我来说拆开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判断哪张划划乐会中奖

找天师算上一卦

网友C:
天师收钱吗?收多少?为什么他自己不买呢?

网友:
观察电刷臂,估计电刷换向轴的直径的,有较大间隔的有碳刷

网友D:
判断这个是干啥

网友:
找张白纸,电机通电转一段时间,然后用螺丝刀柄敲电机靠接线端机身,碳刷的一般会掉些碳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判断这个是干啥

网上买了俩商家说是碳刷,用不几次就坏了,拆开是铜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师收钱吗?收多少?为什么他自己不买呢?

问就是不知道

网友:
给它照个X光片

网友:
不拆开纠结这个的话,就买无刷的

网友:
小电机全是弹片的,

网友:
拆开不好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