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FB25608UCT1颗粒做U盘可选什么主控板

楼主(2024-10-23):
请教下达人,金士顿固态硬盘拆的FB25608UCT1闪存可选什么主控板做U盘,谢谢。

网友A:
使用FlashGenius查询FB25608UCT1,好像没有显示容量,你确认FlashGenius就是闪存片吗

网友:
见检测图片

网友:
有说qlc,有说tlc,如果是qlc就别折腾了

网友B:
FB=4CE,256=256GB,T=东芝
晶圆估计是铠侠BICS5,ID=983E980376E4
扔固态上吧,U盘浪费了,硬想做U盘就首选SM2320,其次IS918,FC3379,其他好像没啥支持BICS5的U盘主控

顺便回一下4楼,那个QLC是错的,FB25608UCT1-AF是BICS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FlashGenius查询FB25608UCT1,好像没有显示容量,你确认FlashGenius就是闪存片吗 ...

金士顿固态硬盘上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B=4CE,256=256GB,T=东芝
晶圆估计是铠侠BICS5,ID=983E980376E4
扔固态上吧,U盘浪费了,硬想做U盘就首选S ...

达人,芯片是财务电脑用过的固态硬盘上的,本来是要粉碎的,但想着芯片还可以一用,就把芯片全拆了混一起想做几个512G的U盘用用,很久没接触DIY了,所以来问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