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米其林电子胎压计

楼主(2024-10-23):
最近天气逐渐冷了,本想拿出胎压计量下汽车胎压看看是否需要补气,结果按到气嘴上没反应,估计是没电了。所以想拆下来看看电池什么型号换一个,顺便拆解下看看做工。

正面

背面

头部,左边led灯,右边测胎压的孔

背面电池仓

把背面电池仓和头部的两颗螺丝卸下就可以全拆开了

上半部

下半部

靠近顶部的IC是R302B,不知道是干啥的

靠近底部的IC是24C04D 610D1,不知道是干啥的

顶部椭圆形塑料墙体带密封圈,连接测量气嘴

液晶显示屏

把塑料盖拆开后的样子,密封圈里的估计是气压传感

气压传感上面还有一个小芯片

用两块CR1225电池供电

网友A:
这种手持数显胎压计很多,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差不多就得了,机械式的也有误差呢

网友:
R302B是颗LDO

24C04D存储

网友:
24C04是在储芯片,上边的是三极管。

网友:
上次刚买一个,结果车子泡水了。

后来再也不买了。胎压全靠 目测。

网友:
这对两轮电动车山地车特别有用。

网友:
24C04应该是存储校准数据的。

网友:
这个肉还挺多的,一般买的里面就一坨牛屎加几个元件搞定。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不知道准确度如何?

网友:
看着不错的产品。换电池正常了吗?

网友:
这个的准确度是不是比较高,使用携带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做工还行,如误差大可能早就扔了

网友:
看着做工确实不错,相信精度也可以吧

网友:
jix

引用 网友A:
这种手持数显胎压计很多,不知道准不准

我感觉还可以,一致性不错,比机械式的强

网友:
这个准确度还可以,不过胎压也不是必须多少,就是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