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转2音频线是几段的?

楼主(2024-10-23):
左边是4段,中间是3段(左右耳机2根线,地线1根),
右边是2段,还是4段?

网友:
这个是一个转声音的3段的,另外一个是话筒,一般是2段的,就算3段也是单声道的。

网友:
公用地+左右音频+1麦克

网友:
三段,音频标准是三段、

网友A:
一起的音频不带 mic ,现在都带了

网友:
四取分了2部分,耳机+麦,麦只有2根线吧。

网友:
共用地,耳机可以说是立体声的

网友:
感觉耳机母头是三段,麦克风母头可能是2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起的音频不带 mic ,现在都带了

1分2,是否有2头都带音频和麦克风的转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