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把隆图4G摄像头彻底玩坏,UBoot进不去,希望坛友能提供下固件

楼主(2024-10-23):
前两天回老家听家里老人说在PDD上买了个摄像头用不了,拿过来看了下,隆图AK-200PTG,使用清瞳APP连接绑定上了提示4G流量过期,
这个商家有点缺德了老人买的时候看到说免费流量,结果到手一周就要再给钱才能使用,
换上我自己的手机卡提示4G已连接但是APP还是看不到图像,操作app的打开关闭暖光灯会有动作,猜测是MQTT能连接,但是视频推流被限制。
尝试拆机使用TTL连接上跑码,能中断到UBoot,启动后能使用telentd连接上,账号密码根据坛友提供root,wjaipcam。,尝试修改脚本文件失败,系统使用squashfs只读文件系统。
使用dd命令备份所有分区,解压squashfs分区文件修改脚本重新打包,然后使用dd命令覆盖回去重新开机发现进不去系统,猜测是打包squashfs分区文件时参数问题,提示无法加载rootfs。使用Uboot中的sf write 命令写入原备份后系统开机连UBoot都进不去了。怀疑是sf write 命令中的偏移和文件大小的参数搞错了。目前ttl终端显示Wait input password...: Timout Exit. SUNDANCEH3B_Massboot>#。

希望由大佬能指导或提供固件。

UBOOT信息如下:
a_uboot_flags=0x1
baudrate=115200
boot_normal=env set bootargs console=ttySAK0,115200n8 root=/dev/mtdblock5 rootfstype=squashfs init=/sbin/init ${mtdparts} ${mem} ${memsize}; run read_kernel; bootm ${loadaddr} - ${fdtcontroladdr}
bootargs=console=ttySAK0,115200n8 root=/dev/mtdblock5 rootfstype=squashfs init=/bin/sh mem=64M memsize=64M
bootargs_mode=0x0
bootcmd=run boot_normal
console=ttySAK0,115200n8
dtb_addr=0x0
dtb_name=DTB
dtb_offset=34000
dtb_size=c000
env_name=ENV
env_platform=anycloud_h3b_nor_v330
env_version=1.0.01
envup_flags=1
ethaddr=00:55:7b:b5:7d:f7
fdt_high=0xFFFFFFFF
fdtcontroladdr=0x81300000
filesize=0x0
image_name=uImage
init=/sbin/init
ipaddr=192.168.1.99
kernel_addr=0x0
kernel_name=KERNEL
kernel_offset=40000
kernel_size=190000
loadaddr=0x80008000
logo_switch=0x0
mem=mem=64M
memsize=memsize=64M
mtd_root=/dev/mtdblock4
mtdparts=mtdparts=spi0.0:200K@0x0(UBOOT),4K@0x32000(ENV),4K@0x33000(ENVBK),48K@0x34000(DTB),1600K@0x40000(KERNEL),3104K@0x1D0000(ROOTFS),2912K@0x4D8000(APP),64K@0x7B0000(APPBK),256K@0x7C0000(CONFIG),8192K@0x0(ALL)
netmask=255.255.255.0
part_table_offset=0x0
parttab_type=AK
read_dtb=sf probe 0:0 ${sf_hz} 0; sf read ${fdtcontroladdr} ${dtb_offset} ${dtb_size};fdt addr ${fdtcontroladdr}
read_kernel=sf probe 0:0 ${sf_hz} 0; sf read ${loadaddr} ${kernel_offset} ${kernel_size}
root_name=ROOTFS
rootfstype=squashfs
sd_det_mode=0x0
serverip=192.168.1.1
setcmd=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 root=${mtd_root} rootfstype=${rootfstype} init=${init} mem=${memsize}
setgpio=0
sf_hz=20000000
stderr=serial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uboot_name=UBOOT
update=tftp $(loadaddr) $(image_name); sf probe ; sf update $(loadaddr) $(update_offset) $(filesize)
update_flag=0x0
update_offset=0x0
update_size=0x0
ver=U-Boot 2013.10.0-V3.1.28_bchV1.0.00 (Mar 22 2022 - 18:12:35)

Environment size: 1928/4092 bytes

拆机全家集合

接口部分有网络,电源,按键

存储芯片NOR-MEM  NM25Q64EVBSIG

主控芯片是Anyke的AK3918EN00  v300l

摄像头

厂家信息

中间旋转电机和喇叭部分

底座电机和齿轮部分

手里还有小蚁摄像头,改造实现将小蚁外放声音通过支付宝盒AM9C播放。下次发上来。

网友A:
如果是我,我就放弃。或者,买个 4g 转 有线 模块。通过 网线 连接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我就放弃。或者,买个 4g 转 有线 模块。通过 网线 连接平台。

是的,主要是看看能否恢复,拿来学习下嵌入式Linux系统

网友:
没必要折腾了 再买个模组换上去 这种都是公模的

网友B:
你没有用编程器备份固件么。但也是用不了,直接后台申请退货,估计仅退款了。多多还得送你3块钱全品类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用编程器备份固件么。但也是用不了,直接后台申请退货,估计仅退款了。多多还得送你3块钱全品类券{:0 ...

商家问题应该可以

网友C:
我刚刚收来一个一模一样的  看上面日期是22年的    两个电机  一个5根线断了3根而且电机固定耳朵变形导致齿轮根本接触不到    一个电机是盖板翘起导致齿轮接触不到   修好还提示启动4G模式和提示联网成功    图5那个4g模块下面那个插头好像就只有一排线插头插上面的 啥也没接

网友D:
为什么不买编程器?
为什么不用编程器刷?
反正dd都会给你教训,这次不出事下次也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买编程器?
为什么不用编程器刷?
反正dd都会给你教训,这次不出事下次也出事 ...

没错,大意了,懒了一下没找到就直接d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收来一个一模一样的  看上面日期是22年的    两个电机  一个5根线断了3根而且电机固定耳朵变形导致齿 ...

对的,外观两个天线,实际只有一个连接主板了。另一个是装饰。我的硬件部分全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用编程器备份固件么。但也是用不了,直接后台申请退货,估计仅退款了。多多还得送你3块钱全品类券{:0 ...

都快一年了,估计退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外观两个天线,实际只有一个连接主板了。另一个是装饰。我的硬件部分全好的。 ...

我说的是4g模块边上那个6p的插座,插着四根线但是不知道接啥的,天线两根一根真的,假的那根就是个塑料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4g模块边上那个6p的插座,插着四根线但是不知道接啥的,天线两根一根真的,假的那根就是个塑料在 ...

网线带个网口灯
总的5根线,绿,白绿,蓝,白蓝,紫

楼主:
今天恢复了,正常开机启动。附上备份下来的bin,同型号可恢复出厂。

网友:
这种东西不会玩。。。。楼主厉害

网友E:
unsquashfs -s看一下原始系统参数,打包时候给mksquashfs指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unsquashfs -s看一下原始系统参数,打包时候给mksquashfs指定上

是的,重新解包打包了。添加了一个自动上传到我FTP服务器的脚本。
不会反编译,有大佬需要研究的我有他的核心程序ipcam
以下上传内存卡视频脚本部分代码

补充内容 (2024-11-23 02:35):

while (sleep 30) ; do
l=$(($l + 1))
c=0
b="`date '+%s'`"
for f in `find ${rec_dir}$dta() -type f -name '*.mp4' -mmin -10 |grep -vf ${idx_tmp}` ; do
#循環查找排除{idx_tmp}
d="`dirname $f`"
d="${d##*\/}"
#dirname命令获取文件f的目录路径,提取最後部分文字
if [ "$d" != "$dir" ] ; then
if [ "${ftp_debug:-0}" == "1" ]; then
mkd ${d}
else
mkd ${d} &>/dev/null
fi
dir="${d}"
echo "$(dtm) DIR: $d"
fi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恢复了,正常开机启动。附上备份下来的bin,同型号可恢复出厂。

有需要的丝我,我自己点到都扣积分。....